FF中如何决定PID放在现场还是控制器
http://abbsystem.com

楼主(2005-06-30):
请高手回答!

网友A(2005-09-29):
首先需知道现场设备和控制器中是否有PID功能块,然后由工程师根据需求(如安全等原因)来选择使用哪些设备中的PID块,从技术上说,PID的使用是任意及自由的。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问题是工程师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来将PID放在仪表中?比如手册说减少控制器负荷,利于仪表间同步,减少VCR等,但我觉得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

网友B:
无须多说,下装在仪表中,得别是调节阀中最好。否则就不要用FF了。记得确认总线仪表中是否含有你所需的功能块。

网友C(2006-01-18):
随便你选择了,如果放在控制器上的话,调试起来比较方便:一边看着trend的记录,一边可以根据经验直修改PID参数。。否则只能拿着HART去现场了。。当然如果DCS支持HART的就没太多的问题了

网友D(2006-03-15):
一般来说,普通单回路习惯download至调节阀;复杂控制回路download至控制器。下至现场设备的pid块必须是符合FF的标准功能块。

网友D:
通常,普通单回路PID(必须是符合FF的标准功能块)一般下装至现场调节阀,复杂PID下装至控制器。

网友E:
你要先知道,两者的区别。根据自身要求来决定。
放在控制器上,控制效果好,和传统控制一样,这里不多说。
但是放到现场,它的优缺点如下:当DCS控制器,或I/O通道故障时,现场阀门仍可通过自身PID进行简单控制。但是操作员看不到现场的情况,也无法手动控制现场阀门,报警,日志,历史程序将失去数据源。在主系统重新建立通信前,不能使用驻留在主机的先进控制功能。

网友F:
让球员在战术基础上自由发挥呢?还是严格按照战术纪律执行。要是巴西队就放在前端。要是德国队就放在后端。德国队好呢?还是巴西队好?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没有答案。无极

网友G(2006-04-25):
哈哈 楼上的回答太精辟啦

网友H:
我们上万个回路都放在控制器,我也觉得目前这样做稳妥,统一。

http://abbsystem.com

网友(2006-06-04):
似乎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对于设计者来讲,什么样的回路放在仪表里,什么样的仪表放控制器?

网友I(2006-09-19):
基于FF分散风险到现场的精神和FF智能仪表的优势, PID自然是放在现场仪表,同时为了避免通讯问题造成的控制延迟或不稳定因素,PID一般放在调节阀等控制仪表上,

网友J:
取决于控制回路是单回路,串级控制,整个控制回路是否在同一个现场总线段上,请参考AG-181:Fieldbus System Configuration Guildline.

网友K(2007-02-09):
下放到仪表里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现场总线的一大优势, 当然要根据设计者的要求而定,有些场所还要根据工艺条件, 不能千篇一律了.

网友L(2007-06-10):
其实这无所谓,主要看你的控制器或DCS能力和安全性如何。如果你的主控器能力足够强,你可以尽管放在主控器,这样会更好些。如果你的主控器能力不强,而通讯能力好的话,简单控制要放在现场。很多厂家希望放在现场,是因为他的控制器能力不强,为了掩盖这一点才推崇的。有两点希望能注意:1: m目前FF技术还有很多缺点,有些厂家设备运行并不十分稳定.2:没有多少人愿意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还要阀门不去事故位置而自己控制.  如果你想放在现场,要对系统及设备分配做好规划,特别是安全性分析.

网友M(2007-08-19):
有些系统和现场仪表不兼容,就需要放在控制器里,一般而言都放在现场仪表里!这样才体现FF的优越性!

网友N(2007-11-01):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如果放在现场,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节省,通常系统也放,当系统控制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切换到现场控制器进行控制,不会对工艺造成影响,但是系统上操作员就看不到了

网友O(2010-12-21):
分析的不错,分类下装

网友A(2011-06-03):
经验上,不要用现场仪表中的PID,最好用控制器中的PID.

网友P(2019-07-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