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口分支的问题

楼主(2005-06-30):
请教:能否将现场仪表的485口分支为两个485信号,一个供给二次仪表,一个供给SCADA组态!

网友A:
可以,泓格有这种产品推出 I-7513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513.htm

网友B(2007-04-17):
这是一个好东西呀

网友C:
哇05年的帖子也翻出来!
不过,小弟不才,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485扩展模块呢?不是同是485接口的就可以连在一起吗?是不是他们之间的通讯协议不一致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D(2007-09-20):
RS-485 Bus 要接成 Daisy-chain 的形式, 但很多用戶會亂接, 各種奇奇怪怪的分支佈線方式都會出現, 很容易造成信號不穩定. I-7513 可以加強/穩定 RS-485 的信號.

网友E:
请教各位高手:
    两台PC如何控制同一台485设备?谢谢!!!

网友F:
485本身就是总线结构,可以挂若干设备。反对为推销产品误导网友的做法。

网友G:
qq:45154324讨论

网友H:
应该可以

网友I(2007-11-12):
可以串接成总线,不宜分支,否则很容易引起信号反射而造成通信瘫痪。
    不过据说有厂家推出类似接线器(HUB)的东东,其实增加了成本,并不看好。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9-29 12:04:00 发表的内容:
  485本身就是总线结构,可以挂若干设备。反对为推销产品误导网友的做法。
--------------------------------------------------------------------------------------------
非常支持这位同志的说法,不能为了卖产品就要让客户把简单问题做复杂了 。
另:有同志提出两台主机同时控制485设备,这个说法是不能实现的。     MOXA 有NPORT设备(串口转网络,用映射串口方式),但是只能做到4台/8台设备同时读取485设备的数据,但只有一台来控制设备,当这台主机故障后,可以再由其他主机来控制485设备,这才是正常的热机备份的概念。
MOXA 全系列产品  华北授权代理  北京时代佳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82570402/0015  王春到  技术支持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