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lenze求助

楼主(2005-06-30):
各位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LENZE的变频器上电2个灯是怎么样的?红灯是不是不亮的,绿灯是1闪1闪的??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没有面板,看不见 , 望知情人给我个答复,谢谢了

网友A:
能告诉我三肯LF参数锁定是多少项吗?拜谢.

网友B:
完全正确,红灯是故障指示,绿灯常亮表示使能加上了。

网友C:
我有面板! 要吗0573-8801338 013511378079周工

网友D:
楼主:您好!请问完全正确是啥意思?请恕晚辈愚昧无知!

网友E:
什么型号的,伦茨的东东可特贵。

楼主:
谢谢各位,想再请教个问题,82系列的外部哪2个端子是使能端子,我想看一下是不是能运行??谢谢!!(7,8,9是电位器的吧)

网友E:
7,8,9接电位器,28是使能端(高电平)。

网友F:
绿灯应该常亮

网友G:
我有面板送你一个 043454@163.com

楼主:
TO 123AAA 帅哥,给你发MAIL,怎么不回啊,是不是没时间啊。我们可是等你的面板急用啊。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H:
你是哪里的?我是济南

网友I:
伦茨EVS9325开机显示Sd2 trip,不知是何意思,故障红灯闪闪,说明书为德文,查不出故障部位,请求指导.

网友J:
伦茨EVS9325开机显示Sd2 trip是旋转变压器故障,检查C0586代码,如有不明白的咨询罗工,13056660695

网友I:
罗工,谢谢,但我是首次碰伦茨,故障旋转变压器外观如何,在哪个部位,请指导.

网友J:
呵呵,旋转变压器在用户那里,维修后如要试机器,把C0586=3,屏蔽旋转变压器,看还有代码吗,如有OH,还要屏蔽

网友K:
直接将C025=1也可,然后还可能有OH3, 则将C0583=3, 如有其他问题可联系13801931511

网友I:
因我是首次碰伦茨,说明书为德文,如何启动,参数如何设置,请指导

网友I:
谢谢 “ kevinj 变频之子 “ 的指导 ,问题业已解决,特别 谢谢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3号,化信大厦四层 伦茨公司 市场部高淑霞给我邮寄伦茨9300ES伦茨S中文说明书,使得问题迎刃而解, kevinj ,变频之子对伦茨确实相当精通,今后请多加指导.交流.

网友L: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我敢判定你的变频器没有问题,只是控制端子没有连接,致使红灯闪烁,如果连接了控制端子,就不会闪了,有问题来电 0531-88658780 济南变频技术服务中心 可以提供面板。 另外我们这里有各型号的中文资料。

网友K:
没关系,应该的

网友M(2009-05-16):
各位高人谁有LENZE 613 E1 C  的中文说明书发给我一本.JUNZHOU_WANG@163.COM.

多谢!多谢!

网友N:
LENZE9322 显示P03 TRIP请高手告诉是什么故障

网友O(2012-10-12):
我们 用的EVS9326-ES ,也是开机报SD2 ,但是编码器是接在x8口上,x7口没有使用,那位能够协助解决,请致电13562369440,BLC01@163.COM,qq 342184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