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lk测宽仪的测量原理!

楼主(2005-06-30):
各位工程师,好! 请问有哪位对kelk测宽仪的三角形测量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啊!请指教!热切期待中。。。

网友A(2007-11-05):
ABLY-III全数字光电测宽仪主要包括:检测箱、中继箱、仪器柜等设备构成。采用线阵CCD器件作为宽度测量传感器,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取得钢板的边缘图像,摄像机直接输出数字信号,通过信号处理器计算得到钢板的边缘值,模拟人的双目视觉效应,计算出钢板边缘的空间坐标,从而得到带钢的实际宽度值,消除了带钢震动、上跳、倾斜等引起的测量误差。
  详细资料,欢迎致电。15810415844 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