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750w小惯量能用直流200控制么?请各位大虾赐教,看说明书是不行的,但我见过能用的,但想不通原因,希望有高手能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2005-06-30):
松下伺服750w小惯量能用直流200控制么?请各位大虾赐教,看说明书是不行的,但我见过能用的,但想不通原因,希望有高手能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但你需要对伺服驱动器原理了解的足够多.你在驱动器外能找到接线的地方吗?不行!你需要把驱动器拆掉,找到接入直流200V电压的输入管脚,如果你找不到你就不要枉费心机了.从本质上讲,交流伺服驱动器是先将交流电逆变为直流电再通过SPWM信号进行调制产生3相正弦波控制电机运转.

网友B:
直流200V肯定无法使用,300V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