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同步控制。急!!

楼主(2005-06-30):
求助各位大虾: 我公司接到一设备变频改造,有4个电机,同时运转,每个电机带一驱动辊,但是驱动辊的直径不同,现要求各驱动辊的运行线速度相同,如何控制,请指教。

网友A:
把各驱动辊的直径比例求出来,那他们的给定频率应该跟直径成反比,这样才能保证线速度相同。使用4台变频器和一个PLC通讯。建议使用西门子S7-300PLC和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通讯。如果在长三角一带,可以和我公司合作。我的E-MAIL是:jiangzhuqian2004@126.com!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现在是要求整个设备的运转速度是可调的,主驱动转速变了,其它三台也要变化,保持线速不变,您 是不是说通过PLC来设定频率给定比例,有没有变频器可直接设定

网友B:
www.mttc.com.cn MKS同步控制器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做几个传感器.主机用变频直接控,另三个用传感器控自,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案改造了拉丝机

楼主:
同步控制器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的吧,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变频器直接设定也可以,用主驱动的变频器输出模拟量信号,再通过放大器或者电阻等元件进行信号的放大或缩小,把处理过后的模拟量信号作为其它三台的频率给定源,但是这样的控制精度不够高。远不如用通讯!

网友D:
取最高线速算出各变频器的最高频率,分别设定。设一主三从,用USS通讯。

网友E:
建议采用力矩控制,当每个棍的力矩相同时,速度应该是一致的。如果采用速度和位置控制,则可能出现累积误差,不知如何消除?qq:414595168

网友B:
是模拟量。精度取决于反馈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主三从,从机开环控制,主机闭环. 不需要PLC,也不需要同步控制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主三从,从机开环控制,主机闭环. 不需要PLC,也不需要同步控制器. 上一台的模拟量做为下一台的给定,根据实际变频输入的模拟量百分比不同,从机V/F控制.V/F开环控制的特点是机械曲线硬,主机闭环可以通过张力控制就行.主给定只需面板或电阻调主机既可.这样又简单,又省钱.

网友G:
可以在每台变频器上用一个电位器单独调速,然后将这4个电位器的进线并接在另外一个电位器的出线端,利用这个主电位器就可以同时控制4台电机的运转。而要达到同步线速度的目的,只要利用每个单调电位器将4个辊的线速度调节一致即可,同步加减速时只要调节主电位器就可以了。这应该是最简单省钱的办法,连闭环控制都可免去。

网友H:
zhengzheng说的不错,主从控制就可以解决。

网友F:
从机一定是开环,主机的模拟量输出的设定一定要能真实的反应主机的转速,这是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