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之起停问题

楼主(2005-06-30):
我司大量使用变频器调速,一般设计中在主回路均加有一电磁接触器,设备停机时,是直接通过停止此接触器停机,请问:此设计对变频器本身有无影响?为什么?

网友A:
问题不大,但是不建议这么用!

楼主:
但变频器说明书上一般均写有严禁通过此电磁接触器起停变频器!

网友B:
为什么不使用变频器停止的呢?非要用接触器。

楼主:
因为厂商就是如此设计的!

网友C:
不能用接触器来停,应该用变频器来停。

网友D:
厂商设计的不太合理,应该用变频器的运行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

网友E:
厂商设计的不太合理,厂商不太懂!应该用变频器的运行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比较合理,楼上那些兄弟说的都没错。

楼主:
各位师兄: 我想知道这样设计对变频器本身有何不利影响?

网友B:
偶尔停。问题不是很大 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F:
是,电子产品,好多事情都不好说,有时候器件很耐用,有时候说不好就不行了,很难说 ,所以只能是最好不用潜在危险的东西!我是这样认为的,大家怎么说?

网友G:
如变频器运行中直接断电,会造成变频器断电后主板供电不正常,有可能发出误信号使逆变模块上下桥臂同时导通而损坏.

网友H:
启动频繁的情况下,最好别这样用.对变频器这应该是严禁的!!!

网友I:
如果说长期这样使用的话,会出现上面象"热火流"和"变频器'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有误信号给出,或者会因为长期这样使用,而是变频器本身的元气件的寿命受损.

网友J:
如果带载打开,接触器也受不了的,寿命受影响

网友K:
接触器是接在变频器前还是变频器后,如果在前则是不允许的,如果是在变频器出线端,一般没问题。

楼主:
接触器是接在变频器前,一般未频繁起停!

网友L:
一般说明书都有详细说明,仔细看看按要求操作,才能保证变频器的安全寿命。

网友M:
to:fxp 变频器一般是不允许在输出端接接触器的(厂家推荐,当然一拖多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知道你是用那家变频器??“如果是在变频器出线端,一般没问题。”请告知原因。 关于变频器的停止问题,一般情况最好不要直接断输入端的接触器,最好是先将变频器停止后,再停接触器,原因有: 1、大电流停止对交流接触器寿命有影响 2、模块在大电流时切断,对模块有影响 3、这样停主电源时,电机变发电机了,对主回路影响大。

网友N:
LGQ_126说的对,我见过在变频器的输出加接触器电路,只是不能用它来控制刹车,通常一直吸合。

楼主:
在PLC控制中,接触器可放在变频器后面,作工频及变频切换用,可通过编程设定切换时间!

网友O:
严格讲接触器是要安装的,是隔离用的。 但是控制变频器起停不能使用接触器的分、断来控制。 需要另加回路控制,即可。

楼主:
楼上:安装接触器我认为主要是起欠压及失压保护!

网友O:
接触器具有保护功能吗?

网友P:
用接触器有时是为了控制上的需要. 所以变频器是可以接交流接触器的. 这是一个使用方法得不得当的问题.接在变频器前和接在变频器后,交流接触器与变频器的起停顺序,控制线的接法是不一样的. 书上说的一般是不能接在输出端,交流接触器的起停端子不受交流接触器常开接点控制的情况下.只要接法对(起停端子受交流接触器常开接点控制)是可以接的,而且是用的很多. 接在主回路变频器前行吗?当然可以,你说不行,那么突然停电和把变频器前交流接触器断电有什么区别?但这开机有顺序,就是接触器送上电后,再给变频器的起动信号.

网友Q:
变频器调速可以用变频器的相应速度通道来控制驱动的启动停止,不能用接触器起停变频器

网友R:
其实变频器输出侧加接触器功能不是通断,最主要功能是确认保证变频器到电机之间没有输出,工艺与安全两方面需要,进口设备这样设计的多了!

楼主:
真是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