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采集油库的油罐液位信号需要安全隔离吗?

楼主(2005-06-30):
AD模块采集油库的油罐液位信号需要安全隔离吗?液位信号是4-20mA的信号,是直接接入PLC,还是通过安全栅后接入?

网友A:
电流信号可以直接接入PLC么

网友B:
最好是隔离,比如加个一路电流输出的隔离端子。

网友C:
根本不用,模拟量的隔离很麻烦,

网友D:
不是这样的,接不接这是有国际规范的,如果你的液位变送器是隔爆的,那你的信号就可以直接接入PLC,如果是本安防爆的,那你就需要添加安全栅。这都是从防爆的要求来考虑的,我们公司就是专业的安全栅厂家,大家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与我联系解答。

网友E(2006-01-24):
to:老头子1
   能否知道你联系方式,有问题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