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在线测量湿度技术

楼主(2005-06-30):
我要做一个系统,要求在线测量陶瓷粉料的湿度。 具体工艺如下:雾状的浆料在干燥塔内,遇到热空气后变成含水量为6%-10%的半成品,热空气由热风炉抽入。现在我要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以控制热空气量,达到控制粉料的水份的目的,但现在的对水份的检测为滞后的抽样检测,达不到实时监控,造成质量波动。有谁做过类似的方案对水份进行实时在线测量的?整个测量系统价格如何?

网友A:
请说具体一点,你的热空气的温度范围是多少?你的热空气的流速是多少?你的湿度测量点需要安装在什么位置?你的测量介质是什么?是陶瓷浆料还是热空气?你说清楚了大家才能帮你啊!

网友B:
北方,同意你的观点 北方所说都是必须的一些技术参数。 我公司有湿度变送器, 您可以登陆本公司的网站 www.sensor.com.cn www.automation.com.cn 或来电咨询:021-64940172-李先生(上海办)

网友C(2009-07-26):
我求助陶瓷粉料水份测量仪及控制系统平台。谢谢!

网友D:
相当有难度的课题,听说清华有人在搞。难点有二,1.含水量非接触测量 2.固体实时流量测量 估计只能用现有方法做微调了

网友E(2010-02-07):
EDIT 红外在线水分仪
在线含水率分析仪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1. 产品简介
一款红外监测系统,在冶金,烟草,食品(包括饲料),木材,纸品加工,建材,化工,矿业,制药,
能源等领域中对产品含水率及其他必要组成成分的测定. 与此同时,还可以各类涂层厚度检测及控制。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对物体的含水率进行持续的监控对于优化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必要的。EDIT在线含水
率分析仪IRPC 就是用来在材料被烘干后以及混合前后来检测物料含水率的。
被烘干的材料如果过干的话就会很快被检测和矫正。通过持续地对材料监控来保证板材最好的质量,
这种监控是在搅拌后和成型之后进行的。
EDIT在线含水率分析仪IRPC减少了运转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并且保证了质量。
2. 工作原理
非接触在线测量系统使用了一种光学转换器和可被材料所含水分吸收的近红外NIR (near infrared)
的光源。这意味着,被测材料越潮湿,被反射的光就越少。由一种卤元素灯发出的光束通过反射镜和
透镜的组合被分成测量光束和参照光束。两束光都会经过滤器过滤后排除无用的光谱范围的光。被测
材料上突出的红外线区域的那束光被保留下来。将反射光束与参照光束对比用来判断材料含水率。
3. 产品型号
IPRC- S 标准型是用来检测产品含水率.
不受物料起伏和形状的影响,可对封闭传送方式进行检测.
a. IPRC-inox型可同时检测两到三种物质组成成分(水,脂肪,蛋白质,咖啡因,酒精…)
b. IRPC-ES型用于检测涂层厚度
全国诚征合作伙伴
武汉瑞菱科技有限公司WWW.GOKO.CN EMAIL:RL8000@163.COM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龙潭SOMO—B801 邮编:430081
电话:027—50868677 13035108246 传真:027—50861177
-

网友F(2010-03-23):
我公司有温湿度变送器,你可以登录我公司的网站:
www.opine.cn
咨询电话:010-5979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