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关于称重传感器过几天会出现误差很大的问题

楼主(2005-06-30):
各位师傅,我这里遇到啦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公司的配料系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校验后,过几天会出现误差很大的情况,我们换过传感器,屏蔽电缆,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屏蔽电缆带电,经过仔细检查仍没查出电源,后将屏蔽线进行绝缘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该显示仪表就出现无任何显示)后用啦差不多三个月,现在又出现在误差很大的情况,请各位大虾帮帮我.

网友A:
1.干扰 2.传感器的电源

网友B:
接地没有处理好。如果还是不行,就说明你的传感器太烂,买个好多吧。俺可以给你推荐啊。

网友C:
传感器质量太次

网友D:
换个质量好的传感器。何必搞的这么复杂呀,天天为这事忙,想不通。 建议选用西门子配料系统,包括称重模块和高精度的传感器。几年不用你去维护。

网友A:
几年不用你去维护?难道你不用校称?

网友E:
可能是屏蔽没有处理好,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传感器以及相关系统,欢迎来电或网站查询. www.zjloadcell.com 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张先生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一台固定称,是用三个传感器好还是用四个传感器称出来的重更稳定准确.

网友E:
看你的台面结构了。如果筒型的料斗建议使用3个传感器,平台秤一般都采用4个传感器,关键还是看你的应用场合的。

楼主:
请问一个简单问题,平台秤的造型是什么样式的.我没有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