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油库的油罐液位信号需要安全隔离吗?

楼主(2005-06-30):
AD模块采集油库的油罐液位信号需要安全隔离吗?液位信号是4-20mA的信号,是直接接入PLC,还是通过安全栅后接入? 另外,是否所有的I/O点都要经过隔离?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要通过安全栅。在规定上是这样的。希望要这样做,不然出了问题谁负责。在防爆系统中,所有防爆区的信号都要用安全栅,需且要做一个很好的接地,如长效等离子接地极等。

楼主:
那些24VDC的DI/DO信号也要通过安全栅吗?脉冲信号怎么办?补充一点,PLC是安装在安全的控制室内的.但是仪表在现场.

楼主:
脉冲信号通过什么类型的安全栅隔离采集呢?

网友B(2011-02-22):
俺正在给一个单位做一套液位报警的系统,但估计他们连防爆都不想做。价格不好报呀。小企业,就是麻烦。这样的钱估计都想省掉。

网友C:
防爆不是甲方要求做还是不做,而是工程方一定要给做上。而且安全栅也不贵,国产的几百元而已。

网友D:
实际上完全可以不用,现在PLC模块都通道隔离了,烧个PLC通道比烧个安全栅便宜多了。

但油库的液位信号的电源和信号按要求都是要加安全栅的。

网友E:
这个一般的设计是如现场干扰厉害,那么应该进行隔离,总线式的要安装安全栅,强电的如220V的,现场选表要根据油品挥发性选择防爆等级。其余的基本上直接进卡件或接线端子排即可,实在不放心可以用带保险的接线排。

网友F:
看到留言,学习了,y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