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420故障求助!

楼主(2005-06-30):
西门子420通电不起动有一个指示灯闪,下面一个,跟据资料为过电流,我测得模块是好的,请问一下那位大侠修过这样故障的机,该机的电流检测部分是用什么元件,谢谢指教,

网友A:
模块好象是西门康的,那模块检测要仔细点,检测好象是银色片,注意查查TL084和附近元器件,同时要查查驱动部分

楼主:
谢谢,模块确实是西门康的,是贴在板上的那种,请问一下他的检测片以是在模块内部吗?

网友B(2005-07-30):
西门子420欠压。。 有那部分元件检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