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该用什么系统

楼主(2005-06-30):
有个自动测量长度,自动切割的系统:生产的产品是连续的,到一定长度自动切割,要求切刀与产品在传送带上的速度一致,切完后快退回到原位,准备进行下次切割。请问该用什么系统来实现?切刀我用的变频器控制,如何实现传动与变频的同步?

网友A:
PLC控製繫統

网友B:
MKS FS-150追剪控制器可以实现您的动作要求。有兴趣,请您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C:
我正要做你一摸一样的系统,你是哪里的? 13815106062,我是无锡的

楼主:
PATRIK你好,请问你是哪里的?怎么联系?我QQ:446180414,E:korea1@sina.com。能把相关资料传过来看吗?

网友D:
标准的飞剪系统,如果精度要求高或者成本压力不大的话,建议用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