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802D驱动器607报警

楼主(2005-06-30):
西门子802D单轴驱动模块出现607报警   单轴模块驱动Y轴,6118液晶显示RUN ,但我一点动就出现607报警      怎么办?盼高手指点

网友A:
802D系统显示报警吗?

网友B:
607 Current controller output limited Cause: The entered setpoint cannot be impressed in the motor, although the maximum voltage has been entered. The cause could be that the motor is not connected, or a phase is missing. Remedy: – Check the connecting cable, motor/drive converter (phase missing) – Check the motor contactor – DC link voltage present? – Check the DC link busbar (check that the screws are tight) – Uce monitoring function in the power section has responded (RESET by powering off/powering on) – Replace the power section or control module Acknowledgement: RESET FAULT MEMORY Stop response: parameterizable

网友C(2005-08-05):
6SN1118的红灯亮吗? 可能6SN1123坏了吧!

网友A:
哥们,修好了吗?

网友D(2008-11-24):
咋修的啊?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时行时不行,急人啊。

网友E:
6SN1123坏了,这种故障我司经常维修www.ytyixin.com

网友F:
润滑不好,关机后用手盘丝杠,看能不能动

网友G(2009-01-07):
检查电机连接 检查向序 检查驱动母线连接 最后看看是不是对应的驱动模块坏掉了 联系电话13816517057

网友H(2011-11-16):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放大器,西门子电源模块,成功率99%,价格很便宜的,需要合作的话联系QQ:742551853    243257571  电话:13451789016   15312150790

网友I(2012-03-19):
检查一下机械及润滑。或直接脱开单独试一试电机。

网友J:
一般都是驱动有问题,你可以看下

网友K(2014-04-28):
这个一般是6SN1123驱动器本身有问题,当然也得注意一下电机的动力线有没有断或者松动,我们公司是湖南地区最大的西门子数控系统维修服务商,公司网址:www.0731deyu.com  周工15386422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