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工业电源

楼主(2005-06-30):
一台120KW的混凝土搅拌设备赔多大的变压器\发电机???

网友A:
如果120KW是总装机容量,还要看这套设备里最大电机是多少千瓦了. 电机容量大启动电流就大,还要看这120KW是不是同时运行. 200KVA变压器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