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两相电vs单相电

楼主(2005-06-30):
用单相220v与用两相380v变220v供电有多大区别?

网友A:
查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接在两相380中接一相再把另一根接地就是220了,不需要接380再变220了

网友C:
如果220V是用作普通的二次回路,可以直接用单相220V;如果220V电源是给PLC,触摸屏之类的工控电器提供电源,最好用两相380V变220V来提供.

网友D:
我比较喜欢用380变220来做控制用(用隔离变压器)这样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E:
除了抗干扰,电压的稳定性也好一些。

网友F:
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对三相平衡和中性线电流有影响.

网友G:
一线一地是一种危险的操作方式,请勿使用!!

楼主(2005-09-03):
我也是给plc和触摸屏供电

网友H:
最好是用变压器的,一线一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