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请问有没有扭矩开关?

楼主(2005-06-30):
(无正文)

网友A:
说说详细应用?

楼主:
本安型。可设定检测的扭距上限值,预设上限值为0.05-0.5N.M。 当实时检测到扭距值超过预设上限值时,给出信号。安装方式最好为两端法兰式,外形尺寸尽量小。

网友A:
没有单独卖的,一般都是在执行器里面的。你往哪里用啊,好像不用那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