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高手的问题

楼主(2005-06-30):
各位高手我刚开始学习.请问组态王编的界面是否可以象VB那样做成可安装文件?我现在只能选中工程点运行,太麻烦了.

网友A:
不能,需要安装组态王软件及其提供的加密狗

楼主:
是不是组态王每次运行都要先选中工程然后点运行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 选中工程为“当前工程”,每次不用进入工程管理器,直接运行kingview.exe,就可以直接进入运行文件。

楼主:
这么说用户的软件和开发商的软件是一样的罗,只是软件卡不一样是吧?

网友B:
只是加密狗不一样而已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C(2005-08-22):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组态王在运行时出现节点错误是什么原因, yangbanglian@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