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为什么不准

楼主(2005-06-30):
给用户装了一套变频器节能系统,调试中发现,我方的电度表读数与用户的电表的读数不一致,每小时我方的系统比对方的要多上200多度,求教

网友A:
我顶我也想搞清楚.

网友A:
高手都跑那里去了怎么没有人回答呀?都不懂吗?

网友B:
检查对方的互感器是否太大,你用的表合适,读数应该准确.

网友C:
200度,误差是多少,给个%,即是你的其数是多少.电度表不准,有可能是互感器不对,也可能是电度表本身问题.如果每小时用电超过10000度,这是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D(2009-12-23):
检查电度表接线,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接线正确的话,一定要检查下相序。因为现在制造的数字电度表,相序不对的情况下,它也走有功的,但就是不准。如果相序不对的话,可以将A C相电压电流同时调换即可解决。

网友D:
检查电度表接线,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接线正确的话,一定要检查下相序。因为现在制造的数字电度表,相序不对的情况下,它也走有功的,但就是不准。如果相序不对的话,可以将A C相电压电流同时调换即可解决。若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请给我发邮件fenglinyu888@163.com

网友E(2011-06-20):
我所在的租房电表和水表转的异常快,每天上班,只有晚上7点才回到家里,每天就煮一餐饭,一台电视,一台电脑,每天的4度电,我还以为是房东黑我们,看上面的评论可能是供电局做的手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