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菜鸟求助台达人机界面

楼主(2005-06-30):
请问,自己画的阀门在关闭打开转换时如何实现颜色改变?叠加在一起的两个组件能否实现由两个按钮分别控制让其中一个显示出来,及按一个按钮显示上层的,按另一个按钮显示下层的?谢谢!

网友A:
用一个交替型按钮组件,将组件造型选择为隐藏型即invisible,之后还要做一个两状态指示灯置于隐藏型按钮之上,在状态指示灯不同状态时显示你所需要的颜色和图形,状态指示灯的状态由交替型按钮来控制,这就达到了你所需求的功能。

楼主:
楼上的谢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状态指示灯只能选一种前景颜色啊,这样的话效果不是和只用交替按钮时一样?还有就是手画的阀门开关打开关闭时如何实现本身的颜色改变?

楼主:
都是自己人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手画的不是矩形的图案如何实现颜色改变?

网友A:
要把你自己手画的图像先汇入图形库,之后从图形库里调出你所画的几幅不同颜色形状的图形作为状态图的不同状态。明白了么?

楼主:
在人机上手画的图形怎么汇入图形库呢?

楼主:
换画面按钮怎么用?为什么我编译时提示预设的画面id不存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帮个忙啊!

网友B:
显示预设画面不存在,这个问题是预设起始画面出现问题。 进入【模组参数】,预设启动画面重新设置即可。

楼主:
竹根谢了.换画面按钮的指定生效位和触发的值应该怎么设定?

网友C:
广州祺隽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长期提供台达全系列产品,020-82307009/13318851518何清平先生

网友D:
台达目前不支持元件叠加功能,但你的功能可以用宏指令实现。可以用两个【多状态显示】一个在0状态显示,1状态隐藏;令一个反之。指令 中编写类似“互锁”的东西就可以了。很简单,相信你可以实现。如不行,可寻求台达支持,作个例子给你

楼主:
楼上的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A:
换画面按钮的指定生效位位和触发默认为None就可以了,改变画面选择你所需要换到的画面页就ok了。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