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门子变频器怎么了??

楼主(2005-06-30):
最近在给客户调试一台M420 7.5KW变频器,带的是西门子公司5.5KW电机,按照西门子公司随机的小册子上的快速调试步骤调下来既然不能正常运行! 我开始是设置成在面板设置频率,在面板上运行停止,参数调好后我一按运行键,电机竟然就以3HZ的速度开始转动起来了...可是我还没加频率啊?我按UP键加速,没反映,按减速键,也没反映,一直就以3HZ运行.(最小频率是0HZ) 后来我把电机线拆掉,然后按运行,再按面板上的上和下,居然可以看到输出频率也跟着变化了.我晕!加上电机---唉-还是不行 用过M420变频器的各位大哥.出出点子吧,告诉我是那里出了问题.俺可是第一次用西门子的,我用其他品牌可一直没出现调不出来的变频器啊

网友A(2005-08-01):
我知道,有调试软件 13637418786

网友B:
你要仔细的检查你使用的快速调试及相关的部分.

网友C:
调整P1040给定值.

网友D(2005-11-06):
参数估计有人修改过,而且西门子的缺省设置是端子起停控制,BOP不起作用;
建议先将参数恢复到工厂设置,然后按西门子的快速调试进行设置.

网友E:
恢复到出厂置,再看一下.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G:
 两步
1恢复出厂设置 f10 -30   f970- 1  等待10秒
 2快速调试 f700-1  f1000-1 开始运行
qq 23599188

网友G:
我是杭州的 专攻siemens变频

网友H:
请检查速度反馈信号!

网友I(2005-12-14):
上面的大哥好象是这样的吧:P1000=1,关电源重起.(这样你的电动机能在BOP上加减速了)
MOP 的设定值存储这一参数确定,在发出OFF 命令或断开供电电源之前已经激活的电动电位计(MOP)设定值是否要存储。
1 MOP 设定值存入P1040 (P1040) 被刷新

网友J:
黄平:
    麻烦您打开工控网的收件箱,里面有我给您的留言。

网友K(2006-02-13):
420是风机,水泵专用的。

网友L:
应该是设置方面的问题!你使用的不是你调的那段频率!P1040改变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