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充电故障,何解?

楼主(2005-06-30):
ABB变频器,偶尔报充电故障,请教高手解释,怎样排除?

网友A:
ABB哪个系列,400,600,550,还是800?报什么故障,是欠压还是过压,是什么负载(充电故障不太懂)

楼主:
ACS600负载是起重电机,给厂家打电话说重点检查直流检测线路

网友B:
继电器有没有吸合

网友C:
检查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