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阀门选型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5-06-30):
我公司项目改造,需要采用压缩空气进行搅拌,并且要进行远程计算机控制。但是现场的环境比较差,酒精气体浓度较高。我想旋电磁阀,但是普通的电磁阀担心会产生危险,而隔爆型的又太贵。请教各位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进行实现。

网友A:
TO:yzy 可以全用气控阀控制或者用气控加人控阀控制,又便宜性能又稳定,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可以加我qq398391886,我可以为你选型。

网友B:
是气动控制阀还是阀门控制介质是空气?

网友C:
可以用手动的,或远程电磁阀控制。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电磁阀呢? 普通的电气定位器的调节阀难道不可以么? 除非你要的只是一开一关的两位式,否则上述建议可以考虑

网友E(2008-08-06):
可以 选用气控 阀门 QQ咨询:929051083

网友F:
如果使用不多,就用防爆型,如果多,用气控。

网友G:
从你说的来看,应该用气控,而且,控制信号也用空气--第一省钱,第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