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刻角度的问题

楼主(2005-07-01):
求教高手: 某雕刻机,X,Y,Z轴均为750W,使用三菱MR-E+KFE73的伺服系统 上位机是台湾宝元系统, 其他一切正常,只是在快速雕刻角度的话,那么角度的前端成圆弧状 而慢速雕刻的话,则角度能够正确雕刻出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调节伺服参数?

网友A:
可能是速度过快,电机响应慢产生过冲造成的,解决办法是在上位机编成提前作个修调

网友B:
你所指的快速雕刻的速度是多少?只调伺服参数是没用的.上位系统这边也有问题.

网友C:
没接触过宝元的系统,如果是脉冲开环信号控制伺服的话,没有办法解决,提高伺服刚性可以缓解问题。

网友D:
主要在控制器上面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