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中两线制跟三线制存在什么样的差别

楼主(2005-07-01):
传感器中两线制跟三线制各有什么样的优劣

网友A:
传感器中两线制精度比较差,而三线精度比较高。

网友B:
不一定。供电和接地不同。

网友C:
两线制接线方便,但设计、使用时得考虑其漏电流的存在是否对电路有影响或造成误动作。 三线制接线稍麻烦一些,但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漏电流。

网友D:
传感器 还是 变送器 ?

网友E:
两线制功耗小,线路成本低(少一根线) 三线制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F:
支持河西和老菜鸟,我用过二线和三线的PT100,三线中有一根是温度补偿,用来减小温度变化带来的误差,三线的控制精度一般高于二线。

网友E:
老兄,那是温度补偿吗?应该是抵消线电阻带给电阻桥的附加误差啊,使电阻桥的两个平衡臂上的线电阻相互抵消。因为每0。1欧姆相当于0。26摄氏度。所以线电阻带来的误差很大,要把它抵消才行。

网友E:
现在传感器跟变送器的概念很混淆了,有时把变送器叫成大信号传感器。我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一种,具体一点吧。

网友G:
如果是变送器的话:二线制传送电流信号具有传输距离远,信号衰减小的优点。三线制传输的为电压信号

网友H:
俩线制的就是供电的同时,取回4-20mA的信号。。三线的就有根专门的信号输出线,哈哈。很简单嘛!!!

网友I:
泥水匠很有见地。

网友J:
所谓三线就是把供电(两根线)和输出(两根线)的负线短接了.一般来讲三线制的供电比较大所以功率也比两线制的要大.可是三线制的接线方式一般来说不能防爆

网友K(2012-01-17):
支持泥水匠的观点

网友L:
我太笨还是不懂谢谢了

网友M(2012-02-16):
一般来说信号不一样。

网友N:
三线制的精度比较高一些,如果对精度要求的不高,用二线制也可以

网友O:
就目前而言

一般两线制的都是电流型  主要考虑因素是 线路成本低(少一根线)

三线制的都是电压型的 没有设计成两线制的原因是 电压型 会造成回路中 电势 高低

网友P(2012-04-20):
楼主应该说的是只是做普通IO信号控制的传感器,就两线制而言:优点就是接线快,省配线,价格相对便宜。缺点是存在泄漏电流,这个在一些精度比较高的控制器上面是不允许的。如OMRON的NC系列定位控制单元就不允许泄露电流大于1MA。三线制的传感器:优点就是没有泄露电流,工作较稳定。缺点是线多,接线时间相对较长,价格稍微贵了一点。

网友Q:
三线制和四线制基本相同,与两线制的区别应该是仪表所耗功率较大,需要单独的外接电源提供 仪表工作所需的功率,至于三线与四线的区别在于负极是否公用,公用的负极如果是同一型号的电源则能够使其公用,但若工作电源是220V,信号是24VDC则不能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