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i口和rs485口的区别

楼主(2005-07-01):
mpi口和rs485口的区别,请给出他们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RS485是接口的一种物理结构,类似的有RS232、RS422; MPI是西门子的一种多点接口通讯协议,采用的物理结构是485; 要了解的更多,必须去查资料!

网友B(2008-05-26):
谢谢,能不能更加详细一点!!

网友C:
七层协议中,一般工控只用三层:  物理层,链路层,应用层;

485位于最低层---物理层,MPI位于最末层--应用层;

也就是说,MPI采用的485通讯,对话协议是MPI;

本质问题就搞清楚了。

网友C:
举个不太确当的例子:

 就象人与人通话交流,用手机与手机可以通话,我们中国人通话的语言用汉语;

手机就是485,汉语就是MPI;你问:  “手机”与“汉语”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二十四桥明月夜 说的透彻

网友E(2008-06-30):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解释太贴切了!

网友F:
都是基于RS485。

网友G:
二十四桥明月夜 你太有才了!!比喻的形象贴切,很容易理解!

网友H:
二十四桥明月夜

说的好

RS485是物理层,MPI是协议,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I(2009-02-25):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果然是个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