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PLC选型

楼主(2005-07-01):
本人有一个工程要求如下: 开关量输入:30点 开关量输出:20点 模拟量输入:30点 模拟量输出:8点 支持6路PID (本人选择momentum可以实现功能吗?)

网友A:
momentum不是很好用!用PL7更好一点!

网友B:
建议使用西门子S7-300系列!

网友B:
或者使用两块西门子S7-200系列进行通讯实现,可以节省大量费用!~

楼主:
回新沧海一笑:用户指定用施耐德的PLC! 回穷人:PL7是变成软件把,选型样本上没有这个型号!可否有其他合适的PLC型号,希望得到具体的解释。

网友C:
到这里下载选型手册http://www.dndq.net

楼主:
回dndq:没有施耐德的软件资料!

网友D(2005-08-02):
还是用Premium吧,Momentum虽然也能编程,但用起来总没有Premium方便。

网友E:
可以。 Momentum可以独立的组成一个控制系统,在该工程要求下,可以选择带有I/O bus接口的处理器,将后续的I/O基板连接起来。 PID功能通过在Concept编程里调用相应的功能块可以实现。

网友D:
Premium配置: 名称 型号 数量 机架 TSXRKY12 1 电源模块 TSXPSY5500M 1 CPU TSXP57203M 1 电池 TSXPLP01 1 输入模块 TSXDEY16D2 2 输出模块 TSXDSY16R5 2 移动端子块 TSXBLY01 4 模拟量输入模块 TSXAEY1600 2 模拟量输出模块 TSXASY800 1 25针接头电缆 TSXCAP030 3 接线端子座 ABE7CPA02 3 面价不到5万5

网友D:
注;以上配置为32DI/32DO(继电器)/32AI(电压/电流)/8AO(电压/电流)

网友D:
配置为32DI/32DO/32AI(电压/电流)/8AO(电压/电流)的Momentum则为: 名称 型号 数量 CPU 171CCS76000 1 离散量输入基板 170ADI35000 1 离散量输出基板 170ADO35000 1 模拟量输入模块 170AAI14000 2 模拟量输出模块 170AAO12000 2 接线端子块 170XTS00100 6 InterBus-S通信适配器 170INT11000 5 I/O Bus电缆 170MCI00700 5 面价还不到4万,与Premium相比价格是便宜了不少

网友F:
您用micro或twido系列的PLC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D:
楼上的兄台,Twido或Micro在单CPU的情况下是配不足所需的I/O通道数的,考虑一下扩展模块的种类搭配你就会明白。

网友F:
至丁喜: 最讨厌某些人自以为很了不起,到处数落别人! 1 I/O模块 TSXDMZ64DTK 32入/32出 1块(整槽) 2 CPU TSX3722 1块(集成了8路模入) 3 模拟量输入 TSXAEZ802 模拟输入8通道 2块(半槽) 4 模拟输出 TSXASZ401 模拟输出 2块(半槽) 5 编程电缆 TSX08PRGCAB 1条 我配出的系统共用了3个槽位 我配置的系统不是很合适AO输出是0~10v,而集成的8路模入的精度不是很高,但可以用.只是随便配一下.但可以实现,具体要用什么系列的模块还是需要您和您的用户来商量的.我不建议使用这种,我没用过twido,不知道是否twido会好些.

网友D:
你的配置只有24路模拟量输入,能满足要求吗?拜托你认真一点吧

网友D:
自以为是固然不好,但误人子弟岂不更糟?做技术的还是要讲认真二字!

网友G:
用micro或twido系列的PLC就足够了

网友D:
行不行不是随便说说的,如果龙飞凤舞认为“用micro或twido系列的PLC就足够了”,那可否请你将具体配置列出?这样行还是不行自有大家进行论断。

网友D:
前面的话也许说得有些绝对,但是知错就改,学无止境啊。

网友F:
我的配置是少了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看来真的不能用micro系列的PLC了。 对不起啊黄昏我误导你了,以后多交流吧!

网友H:
上述方案中确实不能采用Micro或Twido PLC来实现,各位可以自己试试。Micro PLC中模拟量模块个数最多不能超过4块,如果采用3722 CPU集成模拟量通道分辨率只有10位。如果用Twido主要是因为模拟量模块集成点数太少。所以不能实现。如果用Momentum价格较低,但是在选用通讯协议时需要注意,Interbus一旦电缆中间中断,系统全部瘫痪。用Premium产品性能比较可靠。编程软件PL7使用最简单。选用什么方案需要根据应用来选择,不是仅仅由价格来决定。

网友D:
TSX3722集成的模拟量输入只有8位精度,且只能接收电压信号,工程应用还是有不少限制的。

网友I:
同意WB210XA TWIDO系列AI输入问题解决了,但AO输出最做多2路而且电压型。 MICRO系列也存在同样问题。 TSX3722集成的模拟量可以接受电流信号,加一个模块就可以好象是TSXAEZ03。 MOMENTUM系列应该问题不大,通信电缆可靠度还是有的,只是要注意使用环境,MOMENTUM抗恶劣环境能力比较差。但它可以使用CONCEPT软件,如果注意选型还可以支持防真功能,可以使用CONCEPT的独立防真器,很方便。 PREMIUM如果使用PL7软件上手很快,常用的控制用比较得心应手。新出的UNITY 软件据说支持防真功能,但本人没有用过。有那位使用过交流交流心得。

网友D:
TSXACZ03起到的是一个信号调理器的作用(添加一个500欧的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并不能改变TSX3722集成模拟量输入为电压信号的本质。TSXACZ03面价要九百多,而且货期较长,如果非要用集成模拟量通道来接收电流信号,还不如自己接上电阻好了。当然TSXACZ03还可以有一些附加功能: 1、可将前四个通道变为内部电位器,通过模块上的旋钮来调整内部变量(实质也不过是内置一个电位器而已,自己在外部通过一个电位器一样可以做到); 2、可将模拟量通道转换成24V离散量通道(需要内部程序配合,通过判断信号阈值实现)。

网友J:
我想用Twido配一个12回路PID控制的,输入的模拟量用一个通道切换,输出用DO去控制,Twido能满足计算要求吗?

网友I:
TWIDO没什么问题,输出使用PWM就可以。 TWIDO速度可能会觉得慢一点。

网友K(2006-02-15):
这样的讨论多多益善啊。。。。。。。

网友L(2009-07-24):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的总线式Modbus plus;Profibus-DP;GE/genius光电转换器
如果感兴趣可以随时来电:
公司名称: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omark.cn
联系方式:0755-26055466-606
常用邮箱:guojq@comark.cn
如果对产品感兴趣可以随时发邮件我把具体的资料发您邮箱!
打扰之处还请谅解!真诚的希望我公司产品能在您的工作是上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M(2009-09-13):
采用欧陆T2550 选型容易 控制简单  对于您的系统在控制点的数目上我们可以选用7个AI4卡件、一个AI2卡件、4个AO2卡件、4个DI8卡件、3个DO8卡件,当然通过您具体的输入类型对于卡件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AI2、AI3、AI4、DI8、RLY4、DO8等卡件。

如有意向请登录WWW.TIANJUSHI.CN联系我们 或致电021-51095088

公司名称:天俱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N(2010-01-21):
我有一个项目,用户要求用施耐德140CPU671 60PLC,需要填这些参数,

 PLC控制器
-- 处理器厂商和型号
数量
-- 内存
最大容量
实际供给容量
内存后备电源
-- 存贮器
RAM
EPROM
EEPROM
-- 串行接口
-- 自诊断功能看门狗定时器
总线超时
CPU时钟故障
CPU电源故障
RAM奇偶错误
非法地址存取
I/O奇偶校验
本人没有用过这一款PLC,哪位大侠能够帮帮忙吗?

网友D:
这些信息在Quantum PLC的样本以及手册上都有描述,为何不自己花点时间查阅一下资料(网上搜一搜或是到施耐德公司网站上都有),净想着捡现成的。说句可能不中听的实在话:如果连这点事情都搞不定,也就不要奢谈搞此类双机热备的项目了,以免误人误己。

网友N:
不要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相信没会之前你也并不比别人聪明!里面有好几个参数样本及手册上是没有的。看来14楼说的自以为是并没有错!

网友N:
我水平是比较差,到现在为止也仅仅做过800多台空调的计算机监控系统,确实赶不上象你这一类的大瞎!

网友D:
你自己说有几个参数在样本和手册上找不到,那就说明有很多是在上面可以找到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贴出来浪费大家的时间?而且看来你对自己做过800多台空调的计算机监控系统还是很洋洋自得的,不然也不会特意说出来显摆了。

网友N:
之所以贴出所有参数,是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来这里的目的是学习,不是来说三道四!至于是不是显摆那就得看你自己的判断了。另外我本人不擅长于动不动就摆出一付高高在上姿态的那种人沟通!

网友D: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尽我所能不去给出错误的答案,至于是否高高在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