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達人機(HMI)能接多少台PLC?

楼主(2005-07-01):
請問:台達人機(HMI)能接多少台PLC,怎樣連接,謝謝!!

楼主:
沒人回答:急!!!!!!!!!!!!!!!!!!!!!!!!!!!!!!!!!!!!!!

网友A:
你想接多少台? 通过485应该可以接200多吧?我没有试过,不过接三五个试过了。

网友B:
理论上255台(RS485口)。

楼主:
YANGYAFENG: 你好 請問一下怎樣接法:目前有12個PLC(台達)+4個溫控器....謝謝!!

网友B:
各种装置用两根线都连在HMI RS485通讯口上,不过各个装置的通讯站号设置时不要重复。

网友C:
台達A系列有2個通訊口,COM1是RS232,如果不轉接的話只能帶一台PLC,COM2是RS232/RS485/RS422口,選RS485/422可以接255台,但是 您如果接哪麼多可能要測試通訊速度是不是可以滿足您的需要. 台達AE系列有3個通訊口,COM1是RS232,COM2是RS232/RS485/RS422口,COM3也是RS232/RS485/RS422口,可以選擇3種不同的通訊協議,可以帶多少PLC您應該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