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人機(HMI)能接多少台PLC??

楼主(2005-07-01):
請問:台達人機(HMI)能接多少台PLC,怎樣連接,謝謝!!

网友A:
利用 EASY LINK的功能,单层的网络功能最大为32台,若要超过32台以上,则必须利用多层式网络.第一层的32台当中,必须再选一台具有此功能的 PLC作为主站,该台PLC插入COM3扩展卡与上层连接,原内置COM2与下层网络(32台)连接,整个网络资料的交换由两个主站完成.

网友B:
通常是人机界面的RS485通讯总线上可以挂32个站。而现在的人机界面(稍高档点品牌)已经具备以太网通讯能力,采用此方式通讯,数据交换的速度极快,又可以挂很多设备,当成本较高。我们有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标配既有1个RS323口,又有1个RS485口,以太网卡内置,支持“C”语言编辑,32位浮点运算。功能多多!敬请垂询!021-64859191-311侍

网友C:
简单用rs485通讯,modbus协议,可以最多连接255个,但是要注意,可能人机的通讯口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D:
通常是人机界面的RS485通讯总线上可以挂32个站。 --------------------------------------------------- 可以问一下各位大哥吗?为什么?

楼主:
新四军:你好! 請問一下,人機怎麼編寫及與PLC怎樣連接.謝謝!!!!!!!

网友E:
单层最多16台,如果级联,理论数目不限

网友C:
与plc联线用rs485,将人机上com2口上的2、3短接接plc485+,1、4短接接plc485-.ok! 至于人机上不用编写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