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01):
请教各位高手,AB公司SMC系列220KW的IGBT价格是多少?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AB公司SMC系列220KW软启动器IGBT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能说出IGBT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B:
你不能只说机型KW数要把具体的正向通态峰值电流和反向可重复峰值电压,Outliane Type code等提供一下,最好可提供模块上标识的具体型号,各厂家标识不同没发确定你的具体型号和价格 我这有各厂家标识资料,有意请联系 010-66054598 杨先生。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AB公司SMC系列220KW软启动器150-B500NBDB型晶闸管的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