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富士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5-07-01):
最近我在调富士伺服的时候,老发现伺服电机的发热和震动问题比较严重,我是用的是自动调节,其他参数是通过自整定调的,再调一下自动调谐增益和自动前馈增益,但是发热问题和震动问题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希望各位老师指教指教!!我的邮箱zhouxl@hzsun.net

网友A:
我也有碰到过同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带刹车的电机发热严重.我觉得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调参数是没有明显的改善的.我把共震点都屏蔽了还是一样的震动.后面换成安川就好了.

楼主:
刹车带来的发热可以减小自动调谐增益,效果有点,但是这次我是在700r/min运行的时候发热就很严重,希望高人能指点指点!!我的邮箱zhouxl@hzsun.net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to:周许梁: 我刚发一个邮件到您的zhouxl@hzsun.net邮箱里,请查收,如果没有收到。你也可以给我邮箱里发一个邮件,我在回复,这样应该保证你可以收到邮件。 TOqiangqiang: 不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一般如果电机发热,主要是容量的问题,日本电机对惯量要求比较高,同样的中惯量1000W伺服与安川850W伺服有时候是不能等价的(注意,安川没有1000W的规格),一定要对应,同等规格的电机,富士伺服与安川伺服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有,那就需要调节的参数不同,只要参数调整好,没什么相差。如果有兴趣,可以具体交流,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A:
to:沈阳老宋   电机没有在运转只是给它加上使能信号和刹车信号。15分种后电机发热就很严重。还有震动问题一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我把增益调的很低(出厂值)和共振点都屏蔽了还是一样的震。就是这个震动问题我调了半个月都没调好。另外我的惯量比是从驱动器这边监测出来的然后再设进去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它加上使能信号和刹车信号”,不会是抱主闸上使能吧?

网友B:
1 “电机没有在运转只是给它加上使能信号和刹车信号”这句话肯定有问题,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肯把你的详细情况用邮件告诉我,你的刹车信号是什么信号,我不理解。是制动器吗?如果是制动器,应该是下电工作,你是不是伺服ON以后没有打开制动器,还是另外什么信号?还是伺服ON以后,将制动器上电开启? 2。“惯量比是从驱动器这边监测出来的然后再设进去的”决定伺服工作状况富士有6个参数,我现在在家,手边没有伺服手册,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6号惯量比,40速度,41位置,42积分,45前馈,46等,出厂值不一定就很低,低只是一个相对量,多少是低,0还是1,对吧。最好你将你的详细情况用MAIL给我,我相信可以指导你调,毕竟到目前经我手里卖出去的伺服电机所有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不能解决的。

网友A:
to:刘老师 宋老师: 对不起是我没讲清楚.我所说的加上刹车信号.是指给制动器加上24V的电压.是它处于开启状态. 我的刹车信号是用驱动器这边来控制的.伺服ON后刹车立即开启. 作为一个终端用户我再讲一句.富士电机的这种震动绝对不是因为伺服增益过高,机械刚性不足所引起的.就是把它与机械部分脱离,在运转过程中它还是一样的震.相信使用过富士电机的同仁也有所同感吧. 另外谢谢宋老师好意,我现在已不使用富士电机了.当初之所以使用富士电机,是因为它采用17位编码器.还是进口货.价格也还可以.所以对它有兴趣.

网友B:
TO:qiangqiang 您好,我想不论您是否以后用富士伺服,有一点您应该搞清楚,就是遇到的问题的真正原因,我想这也是做学问应该有的基本观点。您说的“富士电机的这种震动绝对不是因为伺服增益过高,机械刚性不足所引起的.就是把它与机械部分脱离,在运转过程中它还是一样的震.”我可以明确告诉您,如果参数调整的不对,即使你不连接任何负载,不运转,只是上电伺服ON,电机一样有震动,甚至在原地乱崩,看你的参数是如何调整的。这方面我处理过很多。理论上也很好解释。如果您愿意,我愿意于您多交流。富士W系列伺服每年有数千台在中国各地运转,如果都有同感,那还了得?是吧。

网友D:
说实话,我也在用富士w系列的伺服,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E:
问题不解决,以后碰到其他伺服都会出现问题的,逃避不是办法。

网友A:
to:胡一平 呵呵,那要看你把伺服用在什么地方.控制要求高不高的场合.如果是在一般的应用场合的何必要用富士电机呢.完全可以用台湾的如东元,台达等.这些伺服也很好用的.也不会有问题的。 to:赖狗子 问题要解决不错.那要看是什么问题.我们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在伺服软件编写上出了问题话你还能不能解决? 我用过的伺服不是一种.三菱,安川我常用.用它们我一直都用的很好.为什么用富士就会出现震动这种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不想做更多的解释(避闲).

楼主:
to :沈阳老宋, 上次我给你油箱里发过去我调的一组参数,包括自动和手动,你好象没有回复,希望您给我回一个!!

网友B:
TO:周许梁先生 阁下好,我给你回过邮件,基本内容是因你公司与我公司在业务方面有冲突,所以,我不方便回答,实在不好意思。如果你公司能从我公司上海办事购买富士伺服,相信你的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F:
电机的接线上是否有问题,富士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G:
质量绝对没问题,应该还是线的问题,我们公司卖了不知道多少了也没出过太大的情况.

楼主:
TO钧信,你指的线有问题具体指什么??控制线,动力线,编码器线,如果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希望高手指教,我的邮箱zhouxl@hzsu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