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压力能反应出流速吗?

楼主(2005-07-01):
按管道压力表的数值及管径能算出该段管道的流量吗?我想除非是可以把压力换算成流速,有这方面的公式吗?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把压力换算成流速,这正是流量计(比如孔板)的作用。

楼主:
谢谢周公回贴,那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呢?我公司大多数都是以压力表的读数控制阀门的大小的。

网友B:
压差大小可以有对应的流量,压力是不能换算成流速的。

楼主:
那如何根据压差的大小换算成流量?

网友C:
我这里有换算的公式,也有直接输出是流量的传感器,都是国外的产品,感兴趣请来电。020-31309532、85561671 徐先生

楼主:
浪子先生能把公式分享一下吗?流量传感器我们就要和领导沟通一下了.

网友D:
差压变送器就是靠压力测流量的呀 我以前用过横河的,还不错!

网友E:
你问的这是孔板或其它节流装置的问题了,与差压表送器没关系, 选定一定的孔板和介质,就基本确认了差压和流量的关系,公式自己去化工原理的书上找找都有,网上也能搜到的。 关于用压力表的读数控制阀门的大小的问题,这是很常见的,跟流量测量没有直接关系,这说明你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压力。

楼主:
关于用压力表的读数控制阀门的大小的问题,这是很常见的,跟流量测量没有直接关系,这说明你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压力。 不错,我们主要是以控制压力为主,但现在是已知压力求流量,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它们之间有联系的相关公式,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F:
知道压力和管径,完全可以计算出流量来。我这里好像就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我找到了可以发给你。13509467801联系。

楼主:
谢谢你先,有空麻烦发至zhangchanglin2004@tom.com

网友G:
流量和压力大小没大关系,它的大小取决于管道进口和出口的压差!

网友B:
基本常识性的东西,还不清楚,建议看书。 流量和压力大小没大关系,它的大小在管径不变时取决于管道进口和出口的压差!

网友H:
厂里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蒸汽压力6公斤时伐是一个位置4公斤时伐是一个位置,为什么要用压力来控制呢?就是因为当管径固定时压力大了流速也就大了近而流量也加大了.其实没有真正的公式来根据管道压力来换算流量.只不过是经验值罢了,没必要那么精确.具体想控制流量还是用差压测量欢迎来电讨论:01058930518-219

网友F:
我认为当压力一定、管径一定的时候,可以计算出来的。

楼主:
流量和压力大小没大关系,它的大小在管径不变时取决于管道进口和出口的压差! 不错,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又正如"正确态度"的说法一样,我们要正真计算流量不可能测出管道进出口的压差,因为工作不久,不知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I:
根据细长管或节流口公式反映压差与流速等有关系,属流体力学知识!

网友J:
同行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有道理都是流体力学的知识,要想把压力换算成流量,应该可能,因控板流量计就是根据介质的温度,压力,粘度,重度,密度等参数计算的吗。

网友G:
通常认为压力不一样,介质的流速不一样,当然流量大小也就不一样了,如果非要计算也不是不行的

网友K:
压力和流量没有直接的计算公式,但压力大了,流量肯定会大,另外,流量也和温度有关系,关键是看什么介质。有些介质的流量是和温度压力都有关系的,同时需要温度、压力的补偿,有些介质的流量仅需要压力或温度一个参数的补偿即可。

网友L:
呵呵,有孔板用到粘度参数的么?

网友I:
压差和流量之间通过不变的面积A有关系的,压差和流量之间的关系还要看其它因素是否恒定,不然就确定不了,压力是由于液体受压产生的,流量过剩才产生压力,对于液压缸来说,只要进油量大于出油量,就回使压力升高。

楼主:
在工控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交流,感觉很好。感谢各位能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M:
对于管路,粗管和细管是有曲别的,一般的在一定范围压差越大流量越大,当流速过快时需另外讨论。

网友N:
谁有孔板的资料,给我寄一份, 电子版请E-MAIL: QQ426346533@163.com

网友L:
你要什么类型的孔板啊? 内藏? 限流? 还是普通的啊?

网友O:
已知压力和管径,不一定算得出流量啊。 高压零流量的工况也是经常有的。 第一次上这来说得不对请海含~~

网友B: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楼主:
高压零流量?点解?

网友F:
就是容器了,高压,还零流量

网友P:
压力、流量和管阻,也构成欧姆定律,管阻的计算同材料、管径等有关,可查阅相关手册计算。

网友B:
罐a4.0MPa,罐b4.0MPa,用连通管c连通,管c的流量为0。 这就是高压零流量。

网友Q:
在恒压水源和管径一致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压力的大小来判断流量是否一致,但无法算出流量的确确值,本人用过涡轮流量计好,可以考虑

网友R:
我用过流量计,功能还是通过差压计算,只要知道管径的话完全可以测量出来,一般的流量计本身就带有换算功能,你只要输入管径和介质等基本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2005-07-31):
http://www.1110.net/down.asp?UserID=354279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这个,里面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我见议你用孔板+差压变送器测量不同压力下的流量值,然后统计其之间的函数关系???

网友S:
的确是流体力学的知识,仅仅1个检测点的压力是不行的。

网友T:
压差大小可以有对应的流量,只有一个压力是不够的。 温度对流量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U:
根据帕奴力方程是需要知道压差才能计算的,而且就像楼上诸位所说一样,它还受温度等因素影响,这个你可以查查帕努力方程看看,而且是理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