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中制动电阻大小怎样选择

楼主(2005-07-01):
例如FRENIC--5000G11S,如何判断内部的制动电阻合不合适,有具体的原则可寻么 谢

楼主:
只知道可根据重力负荷的运行的情况而定,但具体是选择多大的最合适 最经济呢.

网友A:
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功率和阻值是这样计算的: 功率 = 变频器功率 X 0.2; 阻值 = 780 X 780 / 变频器功率 。

网友B:
有的变频器说明书有说明.

网友C:
变频器制动电阻的功率和阻值是这样计算的:   功率 = 变频器功率 X 0.2(不一定,具体应根据使用场合来定,有的*0.1有的*0.15;0.3不等);   阻值 = 700 / 变频器功率 (这是普通场合,如果负载重就要/1.3等等)

网友D:
能不能再说详细些?比如说,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公式?谢谢

网友E(2007-11-15):
以上几个方面说的很详细!!大家多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