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反转~

楼主(2005-07-01):
我在一个应用中,不能让伺服反转,当我把反转扭矩限制在1%后,效果不错,但这样是否在伺服电机减速过程中,破坏伺服电机的跟踪能力? 希望大虾帮忙~谢谢

楼主:
我做的是速度控制.

网友A:
在模拟量线上加二极管?

楼主:
我的做法是将安川扭矩关系常数的Pn403设定为1,也就是1%的扭矩.

网友B:
伺服电机要反转,你就要给反方向的电压值(如-10VDC--0V,如果正转是0V--+10VDC).限制反转扭力限制到1%,那你的电机基本上没力了,这时候是带不动负载的。

楼主:
我的正向扭力还在呀 就是因为提供0--+10V电压要求伺服电机正转,但由于会产生万一的干扰,有一个很小的负电压,所以我限制了反向扭力.

楼主:
所以我还是想知道"是否在伺服电机减速过程中,破坏伺服电机的跟踪能力?" 高手请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