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参数

楼主(2005-07-01):
大家好:现有两个步进电机,铭牌参数如下: EM-44 05*13 STH-39D208 另一电机参数: STEPPER P/N EM-170 TYPE17PM-M031-P1VA NO. T9705-01 MINEBEA CO LTD MADE IN THAILAND 请问各位大虾这两个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步距角是多少或生产厂家的名称? 谢过!

楼主:
忘说了,这两种电机的引出线都是6根,希望得到各位大虾的帮助, 再次谢过!

网友A:
这是你买的吗?啊~~~~~~泰国的耶,他们也有工业产品,一般性工业产品日本德国美国的不错,他们凑什么热闹!搞不懂~~~~~~~~~~

网友B:
TYPE 17PM-M031-P1VA 这里不是有它的型号吗? 你可以网上查一下.

网友C: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用 google 搜索到: http://www.minebea.co.th http://www.minebea.com.cn/ http://www.minebea.co.jp/ http://www.minebea.co.jp/english/ 通过以上网页可知 MINEBEA 是日资跨国集团, 泰国、中国、新加坡为他的中心制造基地, 你可按照中文网页内的联系方式直接同他们联系。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D(2005-09-19):
这2种都是 打印机上面的 EM-44 05*13 STH-39D208 是LQ1600K 打印机的 我就知道这样多了

网友E:
看过后,印象最深地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F(2007-08-13):
请问下EM-44的六根线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