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请问:球磨机能够节能吗?谁能够告诉我!

楼主(2005-07-01):
各位大虾:请问水泥厂的球磨机 能够节能么?

网友A:
一般来讲是有一定的节能的,启动的时候有,

楼主:
请问:wuhehe,你很了解吗?能够具体告诉我吗? wuhehe和飞熊,能够联系你们吗? 能够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吗?请教你们几个问题?! 不安全的话那就发在我的油箱:plumym@sina.com.cn

楼主:
变频器只有在降低转速的情况下才能接能,但球磨机转速是横定的,按理是不能节能的,但听说可以节能,而切还不错,哪位大虾能够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俺说不节能

网友C:
改变导向糟的结构,合理配置钢球,将熟料破碎些(多破少磨),可以提高每小时的单产而节能,但不是用变频器。

网友D:
可以节能的.球磨机是的传动是靠电机带动减速机来控制的,而在生产的时间,粉磨水泥的细度主要靠的是选粉机的调速.因此在磨机上使用变频器可以将HZ数设置在47_48HZ,这样,节电率在20%左右,而且,使用变频器还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实现软启动的特性,起到保护电机和减速机的作用.

网友E:
速度的降低不就是意味着产量的降低或这是加工质量的降低吗,这种节能有意义吗?如果需要软启动和改善电机功率因数的话,用一个软启动器不就完了,还降低改造成本!

网友F:
你搞清楚变频器的使用条件,再分析球磨机的工况就不难得知了。 球磨机一般是不用变频器的,当然你一定要用,那就不是讨论节能问题了。

网友C:
看上述各位大哥的发言,估计都没见过球磨机,球磨机可以节能,但不是用变频器,上面我已4说过,现在有专门做球磨机节能改造的,改内部结构,合理配钢球,学问很多,要有很多经验。如果多破少磨这个常识都还不懂,先别在此讨论了,球磨机的节能是另外一种学问,与电气无关。

网友G:
我在很多场合用时发现:在50HZ用变频器的电流比不用总电流会少很多,他本身是可以节能的,只是我们不一定以节能为目的,工艺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H:
球磨机的工作:从重载到轻载如此反复

网友I:
用静止式进相机,其条件不变的话可以节电25%左右。

网友B:
TMD,做梦也想让它节能,连试了2个用户,又是改变速比,又是降频率,2台都是过百千瓦,结果新的变频器都变成旧的了,用户说不节能,折大了。

网友J:
工控追求说得不错,用静止式进相机是不错的方案,价廉物美。

网友K:
球磨机的变频节能控制,需在轴上加上震动传感器,通过检测传感器信号判断球蘑机内钢球情况和物料情况,并据此调整频率,采用此种方法不影响产量,同时延长钢球的使用寿命并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节约电能。

网友L:
加震动传感器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用过磨音电耳,日本三协的,但因为造价高,投入产出比不理想,也就没了下文,楼上有人说进相机节电25%,我觉得有失偏颇,如果工厂配电室装备功率因数补偿设备,且功率因数达98%以上时,(磨机)再让用户上进相机,这种行为纯属骗钱,磨机节电最直接的方式应是机械问题,比如改轴承磨.....

网友:
谁说,球磨机不是有变频器节能。 我做过很多这方面的改造,不过变频器是专业的。

网友:
谁说,球磨机不是有变频器节能。 我做过很多这方面的改造,不过变频器是专用的。 省电是在起动时。

网友C:
这里只有"民和自动化"才说对了。

网友C:
城市阳光:我这有专门改轴瓦为轴承节电的磨机节能公司,需要可联系。

网友J(2005-08-05):
to:民和自动化 工厂配电室装备功率因数补偿设备,功率因数达0.98以上,同意.可你没想过配电室到电动机的距离,通常此距离多会超过50米,并且水泥厂灰尘较大,电动机的散热是一给很大的问题.进相器投如后,会从电动机转子开始减少无功损耗,对电动机的散热会起很大的作用,效果很明显.这是变频器带异步电动机所不能达到的. to:东达变频器 你的观点不感苟同.有事例吗?是变频器的功劳吗? vista说得不错.至于变频器能否对球磨机节电,很久以前想过,成本太高,没做过事例.倒是通过对磨内的结构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延长1仓缩短2仓,球锻比例更该,加强磨内通风,控制物料粒度水分等...

网友M:
我改造过球磨机,可以节能的.

网友N:
修变频器的。你给大家讲讲是怎么改的。让菜鸟们有个学习机会啊。

网友O:
同意‘工控追求’的观点!暂且不讨论变频器节能的问题,单用静止进相器就可以节电15%以上,价格性能比严重优于变频器!!

网友P:
010-62632247 有专业的工程师

网友Q:
马小元: 进相器是并联在绕线电机的转子上,静止式进相器是采用交交变频和微机控制技术,专为大中型绕线式异步电机设计制作的就地无功功率补偿装置。补偿效果优于电容器补偿、综合性优于自激(旋转)式进相机。可使电机功率提高到0.95以上,无功功率降低60%以上。可降低电机定子电流10%-20%,节约线损铜损20%-30%。电机温升降低,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它降低了电机的无功电流而有用功一点也不会降的,“单用静止进相器就可以节电15%以上”,不要那么天真,有2-3%就不错了!

网友R(2005-11-04):
城市阳光:我公司是专明的节能科技公司,水泥厂的高低压球磨机以及陶瓷厂的低压球磨机我公司都可以做节能改造。低压380V以变频改造为主,高压以相控技术来解决节能改造的难题。成本回收期在一年半左右。lxld993@163.com

网友S(2006-07-11):
我有客户问570KW/10000V的球磨机的节能,谁有成功的案例啊,请指点13818451870

网友T:
一、概述
  水泥、发电、电解铝、陶瓷等行业应用变频器已经非常普遍,生产机械如回转窑窑中主传动,各种风机,传送带等原来不调速或用电磁调速和其他的调速方式,都相继改造为变频交流调速。改造的目的是使生产过程中工艺调速方便,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实现自动化,节能等。但是,在粉磨工艺中最主要的设备就是球磨机,采用变频调速传动,其本上还是空白。其原因是,球磨机工作时料筒的转速是恒定的,即使要变化,变化的范围也不大,如果考虑使其转速下降节能,但可能使球磨的时间增长,是否有节能的效果很难说。实际上球磨生产过程比较简单,如陶瓷厂的球磨机,料筒内加料16T~18T,在工作转速16r/min~18rmin下运转8小时,料的细度就达到工艺要求,出料后然后再加料,重复上述过程。一般来说,对不同的厂家和球磨的原料不同,球磨机的性能参数也有一定的差别,如发电厂磨煤使用的MTZ3570球磨机,料筒有效内径3500mm,筒体长度7000mm,工作转速17.3r/min,电机功率1120kW(6kV)。球磨机的电气传动方式为,三相交流鼠笼异步电机—液力偶合器—齿轮减速器—皮带轮减速器,或三相交流鼠笼异步电机—齿轮减速器—皮带轮减速器,一般球磨机的料筒作为了减速器的皮带轮使用。球磨机重载起动时,若传动环节中无液力偶合器,即使使用自耦减压起动器或星—三角启动器,对电网也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并且经常出现起动困难。为缓冲起动时的冲击,传动环节中加入了液力偶合器,这样可在任何状态下顺利起动球磨机。
  二、球磨机的临界转速和最佳工作转速
  球磨机的转速直接影响到钢球和物料的运动状况及物料的磨制过程。在不同的转速下,筒体内的钢球和物料的运动状况如图1所示。

  图1 筒体内的钢球和物料的运动状况

  若转速比较低时,钢球和物料随筒体内壁上升,当钢球和物料的倾角等于或大于自然倾角时,钢球沿斜面滑下,如图1(a),不能形成足够的落差,钢球对物料的磨碎作用很小,这种情况效率很低。如果筒体的转速很高,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以致物料和钢球不再脱离筒壁,而随其一同旋转,如图1(C)。产生这种状态的最低转速称为临界转速nlj。这时钢球没有撞击作用,物料只受到轻微的研磨,效率也很低。当筒体的转速处于上述二者之间时,钢球被带到一定的高度后沿抛物线落下,如图1(b)。此时钢球对筒底的物料产生强烈的撞击作用,效率最高。效率最高时的工作转速成为最佳工作转速nzj。球磨机的临界转速为:

  定的可调范围,只不过可调范围不大。实际上,如上所述的陶瓷厂的球磨机,料筒转速的变动范围在16r/min~18r/min之间。电机的转速是1440r/min,通过齿轮减速器和皮带轮减速后的料筒的转速在上述允许转速的变动范围内。如果减速机构的配置使料筒的运转速度正好为18r/min,则有11%的调速范围;如果减速机构的配置使料筒的运转速度为16r/min,则调速范围为零。机械减速器不可能做到很精确,料筒的运转速度就在16r/min~18r/min之间的某一个速度值,因此,可调速范围0~11%。球磨机为恒转矩负载机械,电机输出的轴功率PZ,即:

 (3)

  式中:Tr--球磨机输入的扭矩N m
   n--球磨机电机转速(r/min)
  由(3)可见,球磨机消耗的电功率与电机的转速的一次方成正比,因此,用变频器在基频以下调节电机的转速可节能,节能的幅度与调速的范围有关。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调解范围,采用变频调速理论上节能的幅度在0~11%之间。
  三、电动机的效率
  某球磨机的电机为90kW,正常运行时电机电流为80~110A,负载率62%。由于负载率不高,电机的效率也要降低。正常运行时,电机的功率不会超过55kW,考虑到球磨机是重载起动,为保证顺利起动适当加大电机的容量是必要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有较大的节能空间。实际上,为不影响球磨机的生产效率,如采用变频调速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仍然是50Hz,即使需要调速时,也不可能大范围的调节,频率小范围的降低,节约能量有限。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有“节能运行”功能,如森兰BT40S系列变频器的参数F82为自动节能运行。变频器的“节能运行”,实质上是调压节电功能。变频器运行频率不变的条件下自动调节其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效率提高。究竟能提高多少效率?因此有必要分析电动机的效率。
  1、电机的效率
  中小型异步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都是负载率的函数,效率表示电机运行时有功功率的利用率,为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即

 (4)

  由上式可见,对于一定的负载,当电机的输出功率为一定时,电机的效率与总损有关,总损耗大,则效率低;反之效率高。电机总损耗有两部分组成:即固定损耗和可变损耗,固定损耗不随电机的负载而变,可用电机的空载输入功率近似表示,可变损耗与电机负载率的平方成正比。
  2、电机的损耗分析
  异步电机在运行时的总损耗一般分为四类

  图1 电动机供电电压与损耗的关系

  四、电动机的调压节电
  如上所述,处于轻载的电动机可用调节供电电压的方式提高效率,由GB12497《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监督指南中的计算公式

  由此可见,球磨机变频节能运行节约的电能有限,这是因为电动机的效率本身已经很高,额定效率93.5.5%,调节电压只能降低铜损,铁损和杂散损耗,仅仅是降低而已,而且占总损耗比例较大的机械摩擦损耗 基本上不变, 因此电机效率提高很有限,如本例节约有功功率0.27(kW),节电率极低。但是,加装变频器后,变频器的效率也不是100%,这样不但不节能反而耗能。对于变频改造后还是要求50Hz运转的设备,不论是恒转矩特性的负载,还是风机、水泵平方转矩特性的负载,仅从节能考虑没有意义。改造的目的应该是提高设备的性能和提升设备的自动化水平,这样不仅使的生产率提高,而且产品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这样的工况在实际生产中比比皆是,如水泥厂和瓷砖厂的球磨机,料筒的转速由计算或实验数据确定,一般为16r/min~18r/min,转速偏离都会不同程度影响球磨机效率,因此这类机械设备即使装上变频器,运转速度如果和原来的速度相同就没有节能。纺织行业的细纱机也是如此,细纱机的传动电机15kW,工作电流15A左右。为保证工作效率,变频调速后仍然要求有相同的转速,变频器在50Hz频率“节能运行”不会有多少电能节省,变频调速改造的目的,应是为了提高自动化水平,便于组网控制,原材料或工艺变更后方便调速控制等
  五、液力偶合器和变频调速节能
  液力偶合器是通过控制工作腔内工作油液的动量矩变化,来传递电动机能量,电动机通过液力偶合器的输入轴拖动其主动工作轮,对工作油进行加速,被加速的工作油再带动液力偶合器的从动工作涡轮,把能量传递到输出轴和负载。液力偶合器有调速型和限矩型之分,前者用于电气传动的调速,后者用于电机的起动。系统中的液力偶合器在电机起动时起缓冲作用,其效率理论值为95%,变频器的效率为96%,也就是说,在传动环节中去掉液力偶合器,用交流调速变频器驱动球磨机电机,可以在额定电流或略高于额定电流下顺利起动球磨机,并且,理论上效率可以提高1%。实际上液力偶合器的效率与液力偶合器腔内注入油量有关,在运转过程中液力偶合器有一定的温升,存在密封不严有泄漏等因素,其效率一般都小于理论值95%,减少2%--3%是常有的事。
  球磨机的电机转速为1440r/min,经液力偶合器和减速器减速后,料筒的运转速度为16r/min。液力偶合器的效率计算的公式为:

  现场有就地补偿电容,电机的功率因数比较高,用变频器后去掉就地补偿电容,由于变频器本身的功率因数较高,因此,系统的功率因数变化不大。这样,节电率应在5%左右,加上前面的1%,共有6%的节能。
  六、结语:
  球磨机的节能目前从上述三方面考虑,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工作转速,理论上有0~11%的节能;利用变频器的节能模式调节有较少的节能;在传动环节中使用液力偶合器,去掉液力偶合器使用变频器的节电率为6%,由此可见,采用综合性的节能措施,对球磨机进行变频改造还是可以达到一定节能的目的。

  参考文献:(1)GB12497《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监督指南
   (2)冯垛生 变频器的应用与维护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网友U:
变频不是最佳方法,主要看电机的负载情况,刚开始运行电流大,快磨完是电流小,可从调节供给电机的功率考虑,有种相控装置,可以实现轻载,空载节能,有兴趣可加我QQ:380247312

网友V:
说句老实话,节不了多少能,最多几%,还有可能没有,主要看工况,球磨机是恒转矩负载,用变频不是为了节能

网友W:
水泥厂的我没有做过,化工厂我做过,还是可以节能的.

网友X:
球蘑机节能可能性不大但破碎机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Y:
天山雪说得比较透彻,我们做节能一定要先从原理上说得通,然后再考虑合理的节能方案,但变频节能的成本要高些,相控的效果差些!

网友Z:
主要是靠调节出入口温差,系统风压,进煤量,钢球量,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不是说变频在这里起到节能,它只是工艺环节当中需要调节的一步而已,

网友AA:
我做的是矿石粉碎量不是很大,大约每天在0.5吨,要求粉碎到80目不知道是用粉碎机还是球蘑机,那种机械比较好些,我想自己制作,不知道怎样制作才能降低成本,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我先谢谢各位了.电话:0451---55264141|QQ:88174774

网友AA:
各位好:
  我自己做了一台很简单的球蘑机,是用8个厚的钢桶做的,直径90厘米,长120厘米,是通轴,里面放的是磨球,效果不是太好,下料时粉尘很大,那位师傅能给指点一下.应该怎么制作球磨时的效果更好,下料时没有粉尘,谢谢各位,0451--55264141  QQ:88174774

网友AB:
请教
天山雪96 一个小问题
球磨机的电气传动方式为,
三相交流鼠笼异步电机—液力偶合器—齿轮减速器—皮带轮减速器

用滑差调速电机是否能达到同样的使用效果,且控制更方便些

谢谢!

网友AC:
用变频器改造,节电率不超过10%吧,而且有的工况不不节能.

网友AD(2006-12-19):
关键要看球磨机的生产工艺.我做过有的达到18%的节电率.13556899364

网友AE(2008-10-24):
有哪位做过矿用球磨机嘛?

采用变频器节能一般是负载状态,一般是发电状态嘛?

有哪位大侠懂的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顾君 13916864513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可以节能的.球磨机是的传动是靠电机带动减速机来控制的,而在生产的时间,粉磨水泥的细度主要靠的是选粉机的调速.因此在磨机上使用变频器可以将HZ数设置在47_48HZ,这样,节电率在20%左右,而且,使用变频器还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实现软启动的特性,起到保护电机和减速机的作用.

扯蛋,哪有这么高的节能效果,别在这里忽悠内行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D:
可以节能的.球磨机是的传动是靠电机带动减速机来控制的,而在生产的时间,粉磨水泥的细度主要靠的是选粉机的调速.因此在磨机上使用变频器可以将HZ数设置在47_48HZ,这样,节电率在20%左右,而且,使用变频器还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实现软启动的特性,起到保护电机和减速机的作用.


这哪是变频器?简直就是永动机,没有任何损耗的永动机!

?

网友AH:
球磨机用变频器不会节能的!进相器是工业垃圾产品,只能提高功率因数而已,如果你的总功率因数够的话,根本不需要它

网友AI:
球磨机做节能项目,目前还没有发出哪家做得好。要不就是效率太低

网友AJ:
以前做过矿山球磨的控制,节能要兼顾磨矿效率,前期碎矿碎得合适钢球量控制得好相对来说会节能一点

网友AK(2008-11-28):
建议球磨机使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对电机也有过载保护作用,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而且投入成本也低。电话:13679181225

网友AL:
试过好几个厂家的柜子,效果都不好

网友AM(2010-09-23):
可以尝试佛山冠菱自动化控制产品,网址:www.guanlen.com

唐小姐  15302812072

网友AM:
请登www.guanlen.com      唐小姐:15302812072

网友AN:
我也做节能的 不过这次不是为节能而来 我是为积分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