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V—DN型中压固态软起动装置的特点

楼主(2005-07-01):
近年来,中国•和平电气有限公司开发出的HPS2DN型新一代低压智能软起动器,使该公司软起动器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DN型软起动具有诸多进口品牌软起动器所不具备的独特的功能,如起动 停止、曲线可调,预置低速运行(正反转控制)、速度反馈、双重参数调整功能、自动绝缘检测功能,这些功能在一些特殊应用场合显示出强大威力。此外,完善控制保护功能,如:多条过载保护曲线、多种节能控制曲线、电子保险、故障历史记录、485接口MODBUS或ROFIBUS协议也给用户带来极大方便。 和平公司成功推出的HPMV—DN系列中压固态软起动装置填补了国内空白,该装置控制功率范围达200 ~ 16000kw,电压范围达2300V ~ 15000V。该装置采用了国际先进的光纤触发、光纤反馈系统及电子电压变送器。较好的解决了高压串联晶闸管的静态均压和动态均压的难题。低压控制系统采用了DN型软起动器控制核心,使控制功能与低压DN型一样完美。 HPMV—DN型软起动装置,既有完善的电机综合保护功能,又有良好的软起、软停功能,达到了世界先进的中压软起动装置SOLCON公司的HRVS—DN的各项指标。 HPMV—DN系列中压固态软起动器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一、起动、停止曲线可调 1、起动曲线可调:这里所谈的起动曲线可调不是指改变初始电压下的起动曲线的可调,改变初始电压的起动曲线见图1,在不同初始电压下对应一条机械特性曲线,而每一条机械特性的转矩最大值是不变的。这个转矩最大值,大约是在转速上升到80%额定转速左右出现的。这个转矩最大值不仅使电机升速不平稳,而且还会对电机的负载造成冲击,如机械负载对机械的冲击或水泵负载对液体管道、阀门的冲击。转矩最大值出现时又是电机输出功率的最大值,全压起动时,功率最大值: 图1 Pmax =0.8T maxω T max—最大转矩 ω—额定角频率 ω=2πn (n—额定转速) 这个功率最大值Pmax也是电机从电网吸收功率的最大值,对于柴油发电机供电的场合,则是对柴油发电机的功率冲击,如果其容量选择不当,则可造成柴油发电机失速,甚至使起动失败。 HPMV—DN装置起动曲线可调是指电机最大转矩可调,见图2。也就是说一个初始电压下,可对应4条机械特性曲线(0、1、2、3),从而又得到4条起动曲线。由于转矩最大值减小了,对负载机械的冲击、对管道阀门的冲击自然减小,对电网的功率(Pmax)冲击也会减小,这对柴油发电机供电场合尤显重要。 图2 2、停止曲线可调,电机最终转矩可调:这里不是指改变停止时间对应不同停止曲线,而是指在同一停止时间下,具有不同的转速—转矩特性。 HPMV—DN装置提供4条停止曲线。对于具有高扬程的水泵负载尤为重要,在软停过程中,如果电机的电动转矩小于负载转矩,电机速度会快速下降,甚至出现反转,电流会变得很大,此时关断晶闸管会造成很大过电压使设备损坏,因此必须调整好停止曲线及最终转矩。方能使电机平稳降速停止。 二、双重参数调整功能: HPMV—DN装置设置了双重参数调整功能,装置内可预置两种不同的起动、停止参数。很方便的用于双速电机控制和电网供电或柴油发电机供电场合。对于柴油发电机供电场合,装置采用了特殊控制程序,可以使在电压、电流、频率不稳的情况下,电机亦可平稳起动。由于起动曲线可调,电机在起动过程中需要的最大功率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柴油发电机容量为电机容量的1.35倍的情况下,电机亦可平稳起动。这对野外作业和船用场合尤为重要。 三、电子电压变送器EVT的应用: 装置采用先进的电子电压变送器EVT,EVT的发送器EVT—TX装于三相进线高压母排上,把检测到的高压电压信号,通过两条光纤传送到装于低压室的EVT接收器:EVT—RX,该接收器把高压电压的光信号转换成为三相120V的同步电压信号。EPT的采用,取代了传统的变压器式的高压电压互感器,其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无相移、抗干扰等诸多优点,是传统高压电压互感器不可比拟的。 EVT可以把三相高压电压转变成三相120V低压信号,也可以通过测试线的连接,方便的把三相380V电压转变成三相120V低压信号,这就使HPMV—DN装置在送高压前先进行低压(三相380V)测试成为可能。因此,HPMV—DN装置在送高压前通常先进行低压测试:主电源送三相380V低压,出线带380V低压电机,以检验整机的控制,光纤触发系统工作是否正常。从而提高了测试过程中的安全性。 四、HPMV—DN可接入0 ~10V速度反馈信号,从而获得电机的线性平稳加速。装置还可有0 ~ 20ma 、4 ~20ma 或0 ~10V正比于电机电流的模拟输出。 五、多条过载保护曲线:在5倍过载电流的情况下,可选择1秒 ~10秒的动作时间,从而获得多条过载保护曲线。 六、脉冲突跳功能的脉冲宽度可以在0 ~2秒范围内调整。 七、HPMV—DN装置设有相序保护、过压、欠压、过流、欠流、过温、晶闸管短路、另序接地、起动过频、相不平衡、断相、接线错误、无法切换至旁路等各项保护,设有电子保险:8.5倍电流一个周波断开。并有故障历史记录功能。如有需要还可带电动机差动保护器。 八、HPMV—DN装置设有本地、遥控和现场总线控制功能。设有485接口、MODBUS或PROFIBUS协议,并有四国文字的人机界面。 HPMV—DN中压固态软起动装置包括高压开关柜和软起动柜,也可使用用户已有的高压开关柜,直接配软起动柜工作。软起动柜包括主真空接触器(或断路器)、旁路真空接触器(或断路器)、晶闸管串联组合、电子电压变送器(EVT)、环型电流互感器、光纤触发、光纤反馈系统、主控制器及现场总线控制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