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60ES 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01):
DVP60es 跟微机通讯时,只能是被动的返回吗? PLC不能主动发起通讯吗?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plc做主站,需要用wpl写plc通讯程序。

网友B:
台达PLC自带两个通讯口,COM1即RS232,只作为从站,COM2即RS485可以作为主站和从站,所以,用COM1即RS232,只能响应PC发的信息,用COM2即RS485,可以作为主站发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