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注释

楼主(2005-07-01):
各位高手!我现在使用GX7的编程软件在梯形图上注解释,能如何把它传送到FX2N中去.

网友A:
没有办法

网友B:
注释在编程的时候,如果用电脑看程序的话是可以看的到的,但是用手编是看不到的

网友C:
GX7的编程软件在梯形图上注解释, 解释栏选中同程序一起上传送到FX2N中去.

网友D:
我传过,传不上,好象提示是容量不够。

网友E:
将注释好的梯形图在传送前设定好同程序一起传送到FX2N中去,再读出到电脑只有梯形图没了注释。 其实梯形图做注释就是方便阅读,PLC中有没有注释无关紧要!

网友D: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上位机有注释就可以了。

网友F:
在PLC参数设置时,要分配文件寄存器空间,缺省PLC的文件存储空间为0。

楼主:
那要是维修的时候本本上没有原注解程序,那其不是给维修带来困难.

网友D:
查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