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实现0.1ms定时?

楼主(2005-07-01):
PLC如何实现小于扫描周期的快速控制?哪个品牌的plc扫描周期最小,最小时间是多长?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S7400应该可以。

网友:
西门子的S7400定时器最小时间10ms, FM352-5可以但价格太贵!

网友B:
这种场合应该使用<定时中断>功能来实现,切记!!!!!

网友C(2017-09-25):
请问一下定时器中断怎么做,使用的是松下PLC,要做一个0.1ms定时器

引用 网友B:
这种场合应该使用<定时中断>功能来实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