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PLC和IFIX的通讯协议

楼主(2005-07-01):
我想问下大家一般PLC和IFIX通讯用什么驱动?和PLC的种类有关系吗?

网友A:
当然有了

网友B:
不同的PLC有不同的驱动,也有的通用,看你用什么协议了

网友C:
TO:三峰 我想用西门子200的PLC 应该用那种驱动 地址类型应该是几位的

网友D:
如果要用iFIX,可以通过自由口,通过modbus协议和iFIX通信,把S7-200做modibus RTU从设备,具体程序可到西门子网站下载。

楼主:
谢谢大侠门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