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05-07-01):
请教各位老大: 西门子编程时,只能用带232-485转换器的编程电缆吗?

网友A:
买CP5611网卡用MPI通信.

网友B:
没有办法,西门子的PLC就是这样如果厂家能加以改善的话,可能到那时西门子的应用将会更大

楼主:
如果只是对此CPU模块进行读写或编程练习,也必须用网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