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控制

楼主(2005-07-01):
请诸位大侠都来讨论一下恒压供水控制方案和调试心得----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TO“单枪匹马”:我已经回了邮件,给你了一个工程例,你参考一下看有没有值得采用的地方。

楼主:
一般来说,恒压供水可以采用一个DC0-10V或DC4-20mA输出的压力变送器(变送器是指将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经过转换,变为国标规定的标准电压电流信号的一个装置。但国外也习惯称压力变送器为压力传感器)检测管道中的压力,然后通过屏蔽电缆将信号送到具有PID调节功能的变频器(例如丹佛斯、ABB、三肯等等)的反馈输入端,最后调节变频器的参数就可以实现恒压供水控制了。 压力变送器最好采用DC4-20mA信号制的,比DC0-10V的防干扰能力强得多,调试时会方便得多。比如西门子、宝鸡恒通微电子公司的压力变送器等等,太多了,但一定选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品牌。 变频器从性价比而言,建议采用ABB的。丹佛斯的太贵了,三肯等等日货就最好别用了,其它好的品牌也可以...... 在调节变频器的参数时一定得搞清楚变送器的信号对应管内的水压:例如输出为DC0-10V的压力变送器,如果其检测介质压力为0-0.1MPa的话,输出几伏则对应水压有这么多公斤。 对于屏蔽对压力变送器产生影响的方式:在压力变送器侧对电缆屏蔽层接地,请勿在变频器处对电缆屏蔽层重复接地。 至于变频器PID参数的调试,稍微有些讲究。也请诸位大侠谈谈......

网友A:
我有森兰sb12变频,一压力变送.想做恒压供水,不知怎样使用.求助.

网友B:
一个变频器加一个压力变送器就行。

网友C:
我想请教:有关空调系统中的二次泵,用二个压力变送器,二只并联的变频泵,一个PLC怎么控制,急!!

楼主:
你的控制方案构想是怎样的呢?2个压力变送器应当1个作为给定,1个作为反馈补偿。

网友D:
请教菜鸟老师:我正准备改造一套恒压供水系统,变频为富士E-11S型, 压力变送器为0-16公斤,现用户要求6公斤.如不用其它仪表,如何设定,是不是变送器选择错了.请指正,先谢谢.

网友E:
为什么还用富士的变频器呢,总觉得看着怪怪的感觉, 不用日货好吗?

网友E:
我公司专业生产压力,液位变送器 有机会可以来看看,专门的军工压力传感器单位 保证质量 网站:www.saixi.com.cn 有需要可联系:13237484382

楼主:
富士FVR-E11S系列紧凑型变频器,带有PID控制功能,没错;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检测范围为0-16公斤,原则上也没错。不过我个人认为应当选用0-10公斤压力的,控制精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同时你也好换算一些。 变送器如果是DC4-20mA的,输出接线至变频器的11和C1端;变送器如果是DC0-10V的,输出接线至变频器的11和12端。然后对变频器的F01、H20至H25参数进行设定。 H20应当设为1:当给定信号由0%-100%增大时变频器的频率由100%-0%减小,这就是恒压供水的PID模式; 如果发现变送器测定值存在偏移,比如说压力为0时输出不是最小,可以调整相应的参数H31或H32。 给定值的设定:请设定F30-F35参数。其它参数的设置请参阅相关资料。 另外,你在设定给定值时需要换算(压力差变送器的特性曲线是线性的): DC0-10V输出型:0-16公斤对应0-10V,那么6公斤就对应6*(10-0)/(16-0)=3.75V,给定值就设定为37.5%; DC4-20mA输出型:0-16公斤对应4-20mA,那么6公斤就对应6*(20-4)/(16-0)=6mA,6mA相对于20mA就是30%,给定值就设定为30%。 具体设定方法请啃啃说明书,希望这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