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储能开关

楼主(2005-07-01):
我在陶瓷厂干电工,用的10KV/400V变压器.高压侧用真空断路器,为什么高压侧总多一个10KVPT开关?根本用不到.自动送电手动送电我都会,只是不明白自动送电旋钮旁那个储能旋钮对弹簧储能机构的电动机有何影响.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高压的指示计量表计.指示灯.保护及操作用的电源都是PT提供的.储能旋钮是电动机储能用的控制开关. 您有高压电工本吗?.

楼主:
我没有高压电工本.但搞一个并不难.但我有<<特种作业证>>和<<职业资格证>>.我见的一个高压盘.计量PT有两套付绕组.一套供计量另一套起到了保护和供操作的作用.而PT盘中PT只接了高压侧,低压侧根本没接.相当于PT盘多余.请问这样说对吗?

网友A:
计量PT一般是由两个单相PT组成,专供计量用. 考一个高压本不难,关键在于学点东西.不管你现在有什么学历.你对10KV系统根本就一知半解.并且很浮躁.

楼主:
10KV系统我们就是停电送电,维修保养是供电局的事.谢谢指导!一后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我知道计量PT一般用V形接法,但其每个低压侧都有四个接线端的.而PT柜内的PT低压侧一个线头也没接,而弹簧储能机构的电动机可以正常工作,我才说了上面的话.对吗?恳请斧正!

网友A:
变压器多大容量?控制系统是交流还是直流,你的计量是不是在低压侧呀?储能电动机电源应该由201-9PT柜提供.

楼主:
有2500KVA的,2000KNA的,1250KVA的.并联运行.控制系统都是交流的.计量在高压侧.至于PT是什么型号,在高压柜内,我没注意过.只知道储能电动机用交流220V.大的储能旋钮我当然会用,我是说在大的旋钮旁的小的旋钮,二位或三位的,鹌鹑蛋大小的,还有文字说明:储能.它与大储能旋钮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容量真不小.要是单路供电至少有6面高压开关柜吧?柜子的型号?

楼主:
八面,型号我忘了.

楼主:
我工作过的一个陶瓷公司,四条生产线,带两条抛光线,两个双段煤气炉.四台2500KVA的变压器并联运行.陶瓷行业用电量很大的.

楼主:
我回去看了一下:总进线XGN2-10-07,出线盘XGN2-10-08,计量盘PJ1X-B.10KVPTXGN2-10-55.

网友B(2005-08-30):
我想应该是储能电机电源的通断旋钮,断开,储能电机就不工作,每次合闸后只能靠手动储能来实现,另外储能电机一般和开关控制电源是一路的,如果你的控制电源是AC220V的话,储能电机应该也用AC220V的,如果储能电机电源的通断旋钮在接通位置的话,每次合闸后能自动储能,并且靠储能弹簧的行程开关来实现通断储能电机,防止因储能弹簧到位后储能电机还始终在运行烧毁电机。

楼主:
我想也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