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怎么样禁止功能健?

楼主(2005-07-01):
我在view设置里选择了禁用键盘的一些组合健,可是运行后为什么还是能用?

网友A(2005-08-21):
在intouch中要禁止组合键,必须安装KBFILTER,并加入keytrap.dll文件,在软件中调用keytrap函数。

网友B:
这个功能紫金桥就容易多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C:
楼上最上面那位,不管你使什么软件,都没关系.从注册表中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D:
支持fubing,能否留下msn联系方式

网友E:
to笑笑吧: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F(2005-09-20):
在www.wonderware.com 网站上下载 KBFILTER,内有详细的英文文档

网友G:
InTouch 8.0以后的版本, 只要直接在配置里禁止就可以了. 也可以使用InTouch的新函数EnableDisableKe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