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5-07-02):
有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旋转编码器有什么区别,不甚感激!

网友A:
增量型编码器产生肪冲,利用肪冲数可测量速度,长度或位置。对于绝对编码器,所有位置对应于一个明确的编码图。

网友A:
增量型编码器产生脉冲,利用脉冲数可测量速度,长度或位置。一旦断电所有信号将会复位。对于绝对编码器,所有位置对应于一个明确的编码图,且是唯一的。断电之后,信号仍有记录功能。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见笑了哈。向大家学习。

网友B: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值编码器,工控论坛传感器栏有详细介绍: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33951

网友C:
增量型编码器:断电后无记忆位置功能。 绝对型编码器:断电后有记忆位置功能。 仅此而已。

网友D:
各位讲的太好了!

网友E:
还有,增量型的便宜,绝对值的贵,呵呵. 增量型占用输入点少,绝对值的占用的多(使用通信等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