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模拟量的使用?

楼主(2005-07-02):
请问大家,哪位可以指教我S7-300中模拟量模块的使用,SM334以及CPU313C中的模拟量,在程序中要怎么编?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的E-mail:yuping8384@163.com qq:112016195

网友A:
从硬件配置里可以看出每一路的具体地址,至于编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B:
做一功能块,编写数字滤波程序,取得信号后实际值与量程的比等于物理值比27647,既可算得实际值

网友C:
不用编功能块,直接调用FC105就可以了,输入地址、传感器量程、死区、输出地址就OK

网友D:
本人刚开始学S7-300,向各位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