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55BF003反应步进电机用什么运动卡较好

楼主(2005-07-02):
有没有那种集成了驱动器在里面的 这样就不用买独立的驱动器了 那种方法比较经济 谢谢了

楼主:
谢谢 再请教这种老式的步进电机用什么样的运动控制卡呢

网友A:
老式的步进电机控制,一般不用运动控制卡和驱动器,单片机或PC机软环分,驱动达林顿管或场效应管,输出到步进电机,一般靠电阻限流; 这种方案极为经济.必须省钱时,仍可采用这种方案. 当然,性能会差一些.

网友B:
55BF003,反应式步进电机,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