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空气开关和漏电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5-07-02):
空气开关只有过电流跳闸吗,一般是三相的,如果接一相还是过电流条吗,那是不是要是原来电流的三倍呢,漏电保护,是不是有四个端口,有个零线,是不是零线上不能有电流,有电流了就跳呢,我碰到好多跳闸很有意思,不知道原理,跳闸也没有办法,有的找不到原因又好了,有的就不行了

网友A:
空气断路器最基本都得有过流,短路保护.每一相都有保护.整定值基本一样.漏电开关有单相.三相.三相四线制的.原理看说明书就可以了.跳闸的原因很多,一部分是漏电,一部分是由于接线的原因造成误动作.虽然有漏电开关也应该有接地保护.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楼主:
可是我没有看到 ,有卖开关还要给详细的说明书的,我现在要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