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跳"E7"急救

楼主(2005-07-02):
变频器通电一段时间后跳"E7",时间长短不一定 ,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小弟,我在这先谢了

网友A:
控制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关注,不知是什么型号,我也有一台E540的是同样故障,好象说是通病。

楼主:
我的是E520的,请帮忙!!!

网友A:
模块通讯故障,这模块难买价格高。

网友C:
"E.E7"表示CPU错误.如果内置CPU周围回路的算术运算在预定时间内没有结束,变频器自检判断异常,变频器停止输出.处理方法:将变频器各处螺丝、接插脚件牢固地连接.如果上述方法认真做了还不行,就该换主板了.

楼主:
绝证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2005-11-24):
并非绝证3.7KW以上我可修复400元13033608338

网友E(2006-01-11):
有时电源干扰也会引起"E7"

网友F(2006-03-28):
我刚修好一台15KW的.是控制板坏了.建议查一下控制板

网友G:
我部门的三菱FR-E520-1.5K也一样,通电一会儿出现"E7",看说明书是CPU通讯故障.换台新的最简洁

网友H:
E540/E520 3.7KW以下出现E7报警,上板下模块都有可能坏,3.7KW以上采用了分列组件,电源板上的光藕不好也会造成此报警.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I:
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其三菱E540-0.75KW至3.7KW变频器显著“E7”故障,说明书说是CPU板坏,想买这个板,但其实是模块里的通讯电路出问题,由于这模块是一体化模块,不能维修,只能整个模块换掉或换新变频器:抄自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

网友J:
E7故障其实多数不出在CPU板上,CPU板故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机会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动不动就要买板。要注意啊

网友K:
cpu板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L(2008-07-31):
先确定变频器周围有没有过大的干扰再说

网友M(2008-10-03):
我也有一台E540的是同样故障

网友N:
嗯,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排除了干扰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CPU故障了。

呵呵,个人意见,欢迎交流交流。

网友O:
:E7一般是主板上器件有坏,我修过多块,坏的部位不一定,三菱主板,CPU其实不容易坏,换掉还是可惜,能修复最好13056660695

网友P:
我有一台E540的面板的功能和显示都正常。但是启动就是没有输出。请问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Q:
可能CPU板不好,也有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不好.你先将存储芯片换一下试试!

网友R(2009-03-10):
我有一台22KW的F500的有没人想修啊,也是报E7,通电一会变报

网友S:
我有一台22KW的F500的有没人想修啊,也是报E7,通电一会变报

E7 的话可以把2601换一下 ,不行的话 再换驱动板下面的小CPU ,一般就好了 !

上海汇跃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

网友T:
哪个小CPU里面可有程序啊.

网友U(2014-04-15):
三菱变频器A700F700A500F500   的所有故障报警,均已突破。可以快速维修好的。三菱主板驱动板维修终结者    无锡.毛.  qq:396153550